CD4051的管脚承受电压问题

楼主(2013-11-27):
RT,CD4051供电是5V,VEE=-3V,然后现在就是碰到这个情况,当输入大于5V的时候,我并没有打开GA-0.1~2.5V这档,比如我输入9V,按道理分压应该是0.9V,但是GA_2.5~24这点测有5.6V多,真是太奇怪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难道CD4051, 我即使没打开相应的通道,这个通道对应的管脚电压也不能超过其电源电压?

网友A:
必须不能超过!

事实上允许输入电压超过电源的芯片寥寥无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不能超过!

事实上允许输入电压超过电源的芯片寥寥无几 ..........

窘,我以为这个通道没有使用,所以加在其上的电压就可以超过电源电压,结果这个不可以~没办法,在G-0.1~2.5那个输入电阻与CD4051管脚间接了个3.3V的稳压管到地,初步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