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PLC学习笔记11(再从51开始 内存管理)——2013_11_27

楼主(2013-11-27):
因为采用的是KEIL编辑器,

查看手册,
(3)LARGE模式。LARGE模式称为大编译模式,在LARGE模式下,编译时函数参数和变量被默认在片外RAM的64KB字节空间,存储器类型为xdata。

变量和函数定义都是在c文件中,现在就开始理解这些变量和函数的存储类型。

在PLC51x.c文件中

bit  RUN = 0;

unsigned int code TYPE_BCD[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 LED显示器段码表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 0123456789AbCdEF

/***************************************************************************************/

unsigned char  Timer_5ms;         // 5ms时基计数器,5ms Timer0中断计数
unsigned char  Timer_10ms;        // 10ms时基计数器,5ms Timer0中断计数
unsigned char  Timer_100ms;       // 100ms时基计数器,5ms Timer0中断计数
unsigned char  Pulse_val_Sec;     // 1s时基计数器
unsigned char  Pulse_val_Min;     // 1min时基计数器
bit   Pulse_10ms ;
bit   Pulse_100ms;
bit   Pulse_Sec  ;
bit   Pulse_Min  ;

<font color="Blue" size="4"><b>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ACC_BIT;                         //  位运算器及 7级中间过渡栈</b></font>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MPS_BIT;                         //  位元件 8级堆栈

//-------------------------------------------------------------------------------------//
//  位元件 D 内存分配                                                                  //
//-------------------------------------------------------------------------------------//

<font color="Blue"><font size="4"><b>volatile TYPE_BIT_BYTE   data  rX[_X_BYTE] , rY[_Y_BYTE];       //  位元件 X,Y 存储位
volatile TYPE_BIT_BYTE   data  rX1[_X_BYTE], rY1[_Y_BYTE];      //  位元件 X,Y 存储位上一步备份</b></font></font>
volatile TYPE_BIT_BYTE   data  rM8xxx[3];                       //  位元件 M8xxx 存储位
volatile TYPE_BIT_BYTE   data  rM8xxx1[3];                      //  位元件 M8xxx 存储位上一步备份
volatile TYPE_BIT_BYTE   data  rTF[_T_BYTE];                    //  T 得电失电标志位
volatile TYPE_BIT_BYTE   data  rCF[_C_BYTE];                    //  C 得电失电标志位
volatile TYPE_BIT_BYTE   data  rT[_T_BYTE] , rC[_C_BYTE];       //  位元件 T,C 输出位
volatile TYPE_BIT_BYTE   data  rT1[_T_BYTE], rC1[_C_BYTE];      //  位元件 T,C 输出位上一步备份
volatile TYPE_BIT_BYTE  xdata  rM[_M_BYTE];                     //  位元件 M 存储位
volatile TYPE_BIT_BYTE  xdata  rS[_S_BYTE];                     //  位元件 S 存储位
volatile TYPE_BIT_BYTE  xdata  rM1[_M_BYTE];                    //  位元件 M 存储位上一步备份
volatile TYPE_BIT_BYTE  xdata  rS1[_S_BYTE];                    //  位元件 S 存储位上一步备份
volatile signed   int   xdata  _T[_T_num][2];                   //  位元件 T 内存分配
volatile signed   int   xdata  _C[_C_num];                      //  位元件 C 内存分配
volatile signed   int   xdata  _D[_D_num];                      //  位元件 D 内存分配

//-------------------------------------------------------------------------------------//
//  基本指令,扩展指令 子函数                                                          //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xdata addr0T,addr1T,addr2T,addr3T,addr4T;  // 数据位第一至第五位字地址/数据类型

volatile TYPE_BYTES_WORD xdata addr0x,addr1x,addr2x,addr3x,addr4x; // 数据位第一至第五位字地址/数据缓冲区

volatile TYPE_BYTES_WORD  xdata order0;                              // 命令位地址缓冲区

volatile unsigned int ppp;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de *CODE_p;

****************************************************

因为选择了large模式,默认存储在片外RAM中,如果要存储在片内RAM,需要定义前加dat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  ACC_BIT;                         //  位运算器及 7级中间过渡栈
volatile TYPE_BIT_BYTE   data  rX[_X_BYTE] , rY[_Y_BYTE];       //  位元件 X,Y 存储位
volatile TYPE_BIT_BYTE   data  rX1[_X_BYTE], rY1[_Y_BYTE];      //  位元件 X,Y 存储位上一步备份

不加存储类型定义或加xdata都是存储在片外RAM。

还有code类型,指明在程序存储区,也是片外的。

大部分变量都加了volatile,在笔记01中简单提了一下啊,现在复习,

******************************************************
在PLC51x_FNC.c文件中

code (*key_list[16])();
code (*key_list_1[12][2])();
code (*key_list_2[14][2])();
code (*key_list_3[256])();
int RD_ADDR(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c);

#define   CSP_Pn_MAX    8
#define   CALL_SP_MAX   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ALL_SP_i;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de  *CALL_SP[CALL_SP_MAX];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ode  *CSP_Pn[CSP_Pn_MAX+1];

volatile          bit        CODE_ERROR;
volatile unsigned int  data  PS_BIT;                         //  P 指令16级暂存
volatile unsigned int  data  PS1_BIT;                        //  P 指令16级暂存备份
volatile unsigned int  data  Pi;

使用了很多code存储类型,因为定义了函数指针数组。

*****************************************

在uart.c文件中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SendBuffer[OutLEN];            //发送缓冲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ReceiveBuffer[InLEN];        //接收数据缓冲
volatile unsigned char *outlast=UartSendBuffer;            //最后由中断传输出去的字节位置
volatile unsigned char *putlast=UartSendBuffer;            //最后放入发送缓冲区的字节位置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SendBufferemptyFlag=1;        //缓冲区数据发完标志   发完=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SendBufferHaveDataFlag=0;    //发送缓冲区非空标志   有=1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ReceiveCounter=0;            //接收计数器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RxTimerStartFlag=0;            //接收超时计数器启动标志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WaitForCounter=0;            //接收超时计数器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artDataReadyFlag=0;                //接收完成标志

默认都是片外存储类型。

内存管理对我来说比较抽象,而且入门资料不完备。暂时不考虑优化,只理解和模仿。

和文件管理一起看,理解更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