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变频电源要50/60hz输出

楼主(2013-11-27):
应用需求:
1/隔离型电源
2/输入市电220VAC50HZ
3/输出电压可调AC-50/60HZ
4/输出容量在2kVA以上
5/控制价格,功能不必太高级,满足需求即可

网上查得可调变频电源厂商牌子五花八门,规格参数大同小异,甚至连外形都长得差不多。
国产还是进口?没有买过此类设备,不知什么哪个型号值得拥有?

网友A:
给你推荐青岛艾诺的AN97系列吧,原来工作过的地方,至少电源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青岛艾诺的AN97系列吧,原来工作过的地方,至少电源还是不错的

嗯,谢谢,去看看。
CHROMA-可罗马,功率大的要好几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去看看。
CHROMA-可罗马,功率大的要好几万。

chroma,一般叫致茂,电源是非常好的

网友(2019-08-21):
引用 网友A:
给你推荐青岛艾诺的AN97系列吧,原来工作过的地方,至少电源还是不错的

三相380V 50hz转三相200V 60Hz

想买来给全球的电压频率使用(如415V马来西亚,韩国380V 60Hz。)

功率可能有50kW,最大电机应该在30kw

有建议的吗?

网友:
这不就是搞个变频器么?挺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