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BULK无法收到ACK,传输出现TIMEOUT

楼主(2013-11-27):
一个用8051 IP核控制USB 1.1IP核进行U盘的数据读写的项目,枚举可以成功,用BULK传输获取U盘USN、容量等都正常,但是一旦开始连续读取扇区,在读取若干的扇区以后,发送BULK OUT包后单片机读取到的返回状态就变成TIMEOUT。
金士顿的DT101和DT108遇到TIMEOUT的时候是因为设备没有回应,重新尝试发送几次数据包就可以了,这也是正常的情况。但是通过逻辑分析仪抓取USB波形发现另外3个U盘收到BULK OUT包之后确实发送了回应的ACK包,但是程序读取到的状态却是TIMEOUT,似乎USB 1.1的IP核根本没有接收到这个ACK信号。
这样就导致程序认为U盘没有接收到BULK OUT包,重新发送BULK OUT包,而U盘期望的是BULK IN请求,于是U盘就一直返回NAK,导致传输无法进行。
我曾经怀疑是USB IP核的TIMEOUT时间设置过短,于是将超时时间从18bit增加到250bit,但是没有任何效果。
请教各位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IP,你那IP核的超时设置对大家没有任何帮助。

估计你要从IP找原因,分析其结构、时序。

楼主:
这个是串口打印的调试信息,第一次BULK OUT传输返回TIMEOUT。
这个是逻辑分析仪捕捉到的USB总线数据,可以看到总线上确实有ACK信号,之后由于主机认为是TIMEOUT而不是ACK,所以后面一直重复发送BULK OUT包。
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什么IP,你那IP核的超时设置对大家没有任何帮助。

估计你要从IP找原因,分析其结构、时序。 ...

USB的超时位数是USB2.0标准里规定的(168页的7.1.19.1),最小是18bit,我改成了250bit。
我用的USB 1.1 IP核是从opencores上下载的USB 1.1 Host and Function IP core,经过了我们几个人的修改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的超时位数是USB2.0标准里规定的(168页的7.1.19.1),最小是18bit,我改成了250bit。
我用的USB 1.1  ...

18位的超时是USB协议规定的,这个不应该改。

网上的IP不一定没有bug。既然你们都做了改动,应该对其时序比较了解。用片内逻辑分析仪(chipscope/identify等)抓一些关键点的信号,看看IP收到ACK之后的一些流程哪个地方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