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8416的问题

楼主(2013-11-27):
CS8416芯片,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向高手咨询一下,我用的是QFN封装,硬件模式,设置成从模式,OLRCK和OSCLK都是借用外部时钟,为什么有时候信号不稳定,必须是先插上AES数字音频信号源然后上电,这样才有信号输出,如果先上电再接AES信号源,就没有输出信号,这是什么原因,还有主模式时是不是只有在有AES信号输入时OLRCK和OSCLK才为48K和3.072MHz,没有信号输入就不是这个值啊,望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啦!

网友:
从模式需要输入MCLK, BCK,LRCK 。其他参数可以参照原厂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