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D卡驱动(SDIO)

楼主(2013-11-27):
第一次研究SD卡驱动,刚开始还挺茫然,原来SD卡还有那么多的协议,尤其是那些资料,都多达近千页,最后才知道,都是吓唬人的
真正需要看的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官方的SD卡驱动,我是从原子哥那里找到了一个支持大容量的驱动和阿莫上找的
ST官方驱动,两者一结合,基本上就明白了怎么回事,特此回来分享一下学习SD协议时的资料。没有做文件系统的。

附件是我的板子上跑起来的驱动,验证ok的。我用的是手机卡8G的,可以进行读写操作,后悔啊,直接写了之后插回手机需要格式化,之前存的
东西没了。

附带一篇博文
http://blog.csdn.net/daniellee_ustb/article/details/7710102

网友A:
直接写了之后插回手机需要格式化,为什么会这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写了之后插回手机需要格式化,为什么会这样呢?

文件系统被破坏了,哈哈。。

网友:
lz没带文件系统吧

网友B:
读写速度是多少?1线的还是4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写速度是多少?1线的还是4线的??

24MHz,4线,速度可以更改,不要超过25MHz就行

网友:
赞一下,在用SDIO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MHz,4线,速度可以更改,不要超过25MHz就行

我问的是读写SD卡的速度,你给我来个25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问的是读写SD卡的速度,你给我来个25MHz??

我说的是SDIO的时钟频率,其他的没测试过

网友(2013-12-31):
这个太感谢了!!干货!!!!!!!!!!!

网友:
MARK一下,虽然在用RTT的SD卡驱动了,但还是搞清楚点好。

网友:
SD大写速度和卡的品质也有一定关系吧?

网友(2014-03-11):
最近在学习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C:
写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以前用这种方法,
发现超过4G的卡有的扇区里面写的数据不正确,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4-05-19):
谢谢lz的资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写的数据有没有问题?
以前用这种方法,
发现超过4G的卡有的扇区里面写的数据不正确,

那可能是SDHC的问题啊。超过2G的卡就是SDHC的,寻址模式是扇区模式了,已经不是字节寻址了,肯定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可能是SDHC的问题啊。超过2G的卡就是SDHC的,寻址模式是扇区模式了,已经不是字节寻址了,肯定会出错。 ...

那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SD SDIO mark 学习一下

网友(2014-08-11):
先记录一下,用的时候在下载,TKS

网友:
先留名,正在找SD的资料,谢谢!

网友:
最近在研究FATFS,用的SPI ,试试SDIO模式

网友:
STM32 SDIO兼容性对于有些低速卡不是很给力,一般的应用还是SPI可靠一些吧!

网友:
stm32的sdio能驱动wifi么,?

网友:
SD卡必须搞懂,多谢好资料

网友:
还是带个FS实用一些

网友(2014-09-29):
最近在搞这个,看看有什么收获。

网友:
正好研究这个 ,感谢LZ,干货

网友E:
今天开始学习sdio,我菜鸟一个 真是头疼啊,谢谢楼主,今晚不睡觉都要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今天开始学习sdio,我菜鸟一个 真是头疼啊,谢谢楼主,今晚不睡觉都要看懂。 ...

别太心急,开始都一头雾水,其实能了解其中的原理就好了,深究的必要性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太心急,开始都一头雾水,其实能了解其中的原理就好了,深究的必要性不是很大。 ...

谢谢啊,我现在就是对着库 一点一点在理解,用硬件仿真,然后看寄存器变化。。我的多块读写还是没有成功。你发的程序我下了,但是貌似对我来说先看库比较好
   毕竟我习惯了库的方式,其实两者都是一样的,还是有些地方很迷糊,为什么要那样写,相信自己一定会弄明白的

网友:
刚好需要

网友F(2014-11-21):
你好,请问STM32操作SD卡时候,4bit模式,硬件连接必须是连续的D0,D1,D2,D3或者D4,D5,D6,D7吗? 还是可以D0,D1,D4,D6,类似这种?  第一次接触,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STM32操作SD卡时候,4bit模式,硬件连接必须是连续的D0,D1,D2,D3或者D4,D5,D6,D7吗? 还是 ...

我以前玩的STM32F10x只支持4bit和1bit,没有支持那么多位,以我的经验判断:比如1bit的传输的话,只可能是连在D0上,所以如果你的有8位或者更多,你用4bit的话,只可能是D0~D3,如果你的硬件支持的话,从芯片手册里是可以找到说明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以前玩的STM32F10x只支持4bit和1bit,没有支持那么多位,以我的经验判断:比如1bit的传输的话,只可能 ...

谢谢你。 我用的是STM32F103VCT6 100pin的,总的SDIO支持8个数据bit,分别为D0至D7,现在设备上D2/D3已经被串口4占用了,电路板要layout,想给之后预留一个SD卡接口,所以就不知道怎么接了。
我再找找手册哈。

网友:
谢谢分享!正准备学SDIO。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你。 我用的是STM32F103VCT6 100pin的,总的SDIO支持8个数据bit,分别为D0至D7,现在设备上D2/D3已经 ...

这样你只能用spi模式或者是1bit的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你只能用spi模式或者是1bit的方式

明白,谢谢。

这两天看了些资料,想留1bit的模式,请问下,1bit的模式和4bit的模式,速度上大概差多少?
操作上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网友:
不错 收下备用  我也是  被这么多页的 文档吓蒙了

网友(2015-01-03):
有时间学学

网友(2015-05-25):
多谢分享。不错,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
最近在弄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长时间运行如何?

网友(2016-05-29):
多谢,最近可能要搞SD,对其一点都不了解啊

网友:
mark一个,感谢lz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还没读,先谢过!

网友:
留下备用

网友(2016-10-07):
最近一直在用这个,感谢分享,

网友(2017-03-02):
刚好用到SDIO,我也被那么多的资料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