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PLC学习笔记12(再从51开始 串口监视)——2013_11_27

楼主(2013-11-27):
受到这篇文章启发,台达PLC程序破解方法也能用于三菱PLC
http://www.dqjsw.com.cn/dianqi/zhuanti/sanlingPLC/122883.html

首先,第一次让PROTEUS仿真和三菱梯形图软件通讯成功。利用淘宝上买的仿三菱工控板,然后利用串口精灵监视,分析通讯协议。

监视情况如下,发和收一清二楚。

实现通讯成功的代码非常简单
                if(Buffer[0]==ENQ)        // 发送请求                                        ==== 1. 3. 5. 7. 10. 12. 14.(14开始下发数据)
                {
                        UartSendchar(ACK);
                }
                else if(STXETX)        // 可识别的
                {
                        if(sumdata==sumcheck((unsigned char *)(Buffer+1),(UartReceiveCounter-3)))
                        {
                                if(K00E0202)
                                {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OrderSend1,8);
                                }

                                else if(K00ECA02)
                                {
                                        UartSendByte((unsigned char *)OrderSend2,8);
                                }
                                else if(K2480000F00)
                                {
                                        UartSendchar(ACK);
                                }
                                。。。。
                        。。。
                        }

因为define不能定义以数字开头的变量,加了一个K。

用到的一些定义如下:
unsigned char code OrderSend1[]={0x02,0x36,0x32,0x36,0x36,0x03,0x44,0x37};        //        '6266'PLC型号 FX1N;'C256'PLC型号 FX1S.
unsigned char code OrderSend2[]={0x02,0x31,0x41,0X30,0X30,0x03,0x44,0x35};

#define ENQ         0x05                        //请求
#define ACK         0x06                         //PLC 接收正确响应
#define NACK         0x15                         //PLC 接收错误响应
#define STX         0x02                         //报文开始
#define ETX         0x03                         //报文结束

#define STXETX (Buffer[0]==STX)&(Buffer[UartReceiveCounter-3]==ETX)
#define E01 (Buffer[1]==0x45)&&(Buffer[2] ==0x30)&&(Buffer[3] ==0x31)
#define E11 (Buffer[1]==0x45)&&(Buffer[2] ==0x31)&&(Buffer[3] ==0x31)

#define K00E0202 (Buffer[1]==0x30)\
                                &&(Buffer[2] ==0x30)\
                                &&(Buffer[3] ==0x45)\
                                &&(Buffer[4] ==0x30)\
                                &&(Buffer[5] ==0x32)\
                                &&(Buffer[6] ==0x30)\
                                &&(Buffer[7] ==0x32)
#define K00ECA02 (Buffer[1]==0x30)\
                                &&(Buffer[2] ==0x30)\
                                &&(Buffer[3] ==0x45)\
                                &&(Buffer[4] ==0x43)\
                                &&(Buffer[5] ==0x41)\
                                &&(Buffer[6] ==0x30)\
                                &&(Buffer[7] ==0x32)
#define K2480000F00 (Buffer[1]==0x32)\
                                &&(Buffer[2] ==0x34)\
                                &&(Buffer[3] ==0x38)\
                                &&(Buffer[6] ==0x30)\
                                &&(Buffer[6] ==0x30)\
                                &&(Buffer[4] ==0x30)\
                                &&(Buffer[5] ==0x46)\
                                &&(Buffer[6] ==0x30)\
                                &&(Buffer[7] ==0x30)

网友A:
监控软件能否共享?
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监控软件能否共享?
谢。

网友:
继续关注楼主的更新。。。。

网友:
不是modbus协议?

网友:
古老的是 明码 ,后面的吸取教训,改加密传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