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电源充电然后供电遇到问题

楼主(2013-11-27):
本来我想用一块锂电池板(3.7v)供电,然后用SE9017做充电芯片管理,然后3.7V升压到5V左右,因为我的用电设备包括需要用5V的zigbee模块。但是感觉现在这条路走不通,因为电池升压到5V以后,稳压5V有问题。
所以我就想将3.7V升压到12v左右,但是芯片型号不到合适的,好像LM3748可以,但是查阅datasheet找不到快速的设计图。另外我想了一个办法,用两块电池板串联起来供电,这样请问一下大家,那种方法比较好,或是有另外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升压到5V为何还要稳压?

网友B:
如果体积满足的话,两节电池串联最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压到5V为何还要稳压?

升压到5v,再说可能也不是完美的5V,而且毕竟是DC-DC升上来的的,所以肯定需要后面稳压措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体积满足的话,两节电池串联最省事。

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用了TI的芯片先升压到12v,然后需要用都5V和3.3v,所以这样的话,我再降压做5v和3.3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升压到5v,再说可能也不是完美的5V,而且毕竟是DC-DC升上来的的,所以肯定需要后面稳压措施嘛 ...

你又如何保证你的稳压足够完美?5V的电路中4.5V~5.5V都能正常工作,常用的升压芯片都能够保证有足够的精度了

网友C:
是不是升高了再用三端稳压降压?没必要,不会对电源质量有明显改善,且效率一定会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又如何保证你的稳压足够完美?5V的电路中4.5V~5.5V都能正常工作,常用的升压芯片都能够保证有足够的精 ...

恩,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直接升压到5V用了。主要是这一块确实经验少,以前没有设计过电源。电源方面,怎么设计,或是我应该从哪些方面了解啊?大侠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升高了再用三端稳压降压?没必要,不会对电源质量有明显改善,且效率一定会低很多。 ...

恩,差不多吧,用LM2596降到5,然后再用ASM1117降3.3。这样效率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差不多吧,用LM2596降到5,然后再用ASM1117降3.3。这样效率降低?

活到现在我没有见过无损耗的升降压电路,莫非我白活了?多想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活到现在我没有见过无损耗的升降压电路,莫非我白活了?多想想吧

哈哈,肯定没白活,给我指点一二吧,在电源设计这块,我还很幼稚,需要你们的指导

网友C:
FP6291之类升到5V,1117-3.3之类得到3.3。

楼主:
引用 网友C:
FP6291之类升到5V,1117-3.3之类得到3.3。

不明白啊,啥意思。你不是不建议我再降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明白啊,啥意思。你不是不建议我再降压吗?

是不建议你升到12V。
5V到3.3V,用线性降压倒是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建议你升到12V。
5V到3.3V,用线性降压倒是可以。

恩,明白了

网友A:
开始说怕升压到5V不完美,要升压到12V再降下来,现在又说要3.3V?如果你要把锂电池降压到3.3V大把的芯片给你选,供你的zigbee和单片机使用电流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始说怕升压到5V不完美,要升压到12V再降下来,现在又说要3.3V?如果你要把锂电池降压到3.3V大把的芯片给 ...

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zigbee模块我买的线程的模块,需要5V供电的,所以才会有这么一出,要不然我早就直接降压了。呵呵。现在做了一个方案是这样的,您看看有什么毛病没有

网友:
3.3V直接由锂电池降压,比如XC6206P332MR,5V用常用的移动电源用的芯片,太多可选的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想了一个办法,用了TI的芯片先升压到12v,然后需要用都5V和3.3v,所以这样的话,我再降压做5v和3.3 ...

两级转换,即使每级转换效率达到90%,两级级联效率也只有8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级转换,即使每级转换效率达到90%,两级级联效率也只有80%。

90%×90%=8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90%=81%啊。。。。

恩,对,前辈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