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电调分线板上铺铜的厚度是多少?

楼主(2013-11-27):
如题,通常四轴的电调分线板有4到六个分线口,一个输入口,一般这种板子走线与铺铜的厚度是多少?看着比普通的厚很多。通常打样的的厂子板子的铜厚就2盎司,如果铺铜再厚点,价格就指数上涨了。补充一下,现在自已画了一块,总电流估算大概70到100A。现在把上下两层一层用来做VCC,一层用来做GND,这样做电流会不会对电调产生影响?

网友A:
感觉这个就不用diy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就不用diy了吧

特殊需求,需要做一块,嘿嘿

网友B:
印象中 铜厚2盎司也不到吧

楼主板子尺寸没有任何标注,不知多大,电流不够可以加铜排,地方拥挤就加纯银排

网友:
有些电调是在功率线上弄了一层焊锡

网友:
建议四层板,走3OZ,我们这种板子都是这样画的,需要的额地方要加铜条

网友:
按电流与导线计算公式就可以了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印象中 铜厚2盎司也不到吧

楼主板子尺寸没有任何标注,不知多大,电流不够可以加铜排,地方拥挤就加纯银 ...

尺寸是16cn*16cm,打算上2OZ,如果上3OZ的话,太贵了

网友:
将电流大的线走在表层,不穿元件,不做绿油覆盖,涂上锡膏

网友:
直接焊线到MOS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