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怎么精确的控制转动角度呢 ??我不要控制转速。

楼主(2013-11-27):
我发现无刷电机在换相过程中会直接转动5度左右的角度是为什么呢。。。怎么才能精确的控制电机360°的转动。。。求大神帮忙啊!

网友:
步进电机是干啥用的?

网友A:
增加编码器,角度控制是最最后一步。先做好电流和速度再说。

网友:
你要用 伺服电机 或是 步进电机 才能精确控制角度 BLDC 除非加减速器 但是还是不够精确的

网友:
三相无刷电机,每两个相是120度,通过给不同两相不同的PWM信号比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增加编码器,角度控制是最最后一步。先做好电流和速度再说。

好的。。。。但是我看别人的云台上面也没用编码器怎么说。。。。。。。。

网友:
该有减速齿轮吧.我想,是对电周期计数来描述位置的.
LZ给个照片什么的.让别人知道详细情况.

网友:
话说我也蛮好奇的,无刷云台是如何用无感无刷,把角度控制住的呢…简单看了一下程序好像并没有换相。

网友B:
K.O.Carnivist 发表于 3 分钟前
话说我也蛮好奇的,无刷云台是如何用无感无刷,把角度控制住的呢…简单看了一下程序好像并没有换相。...

呃不对 手上这个程序换相了 用的同步电机那种三相正弦 那就是说把无刷当成三相步进电机用 然后加正弦细分

楼主: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这个是电机的样子  是没有什么减速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不对 手上这个程序换相了 用的同步电机那种三相正弦 那就是说把无刷当成三相步进电机用 然后加正弦细分 ...

你手上的程序可以传上来看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手上的程序可以传上来看看吗。。。。

网上的EvvGC的程序
https://github.com/EvvGC/Firmware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1872199

网友(2014-03-08):
那个 BGC,确实 应该把 无刷 当 简单 的步进电机 用了,
他的程序里对于电机控制,有正弦表的使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呃不对 手上这个程序换相了 用的同步电机那种三相正弦 那就是说把无刷当成三相步进电机用 然后加正弦细分 ...

兄台 你好 你所说的 三相正弦  怎么控制无刷的呢  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兄台 你好 你所说的 三相正弦  怎么控制无刷的呢  求指教

您是指EvvGC么?那个就是愣给三相电压啊,差120相位,跟步进电机似的,无刷也会跟着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是指EvvGC么?那个就是愣给三相电压啊,差120相位,跟步进电机似的,无刷也会跟着转。 ...

恩 看过一些资料 关于无刷正弦驱动的  不知道什么意思 没接触过, 我基本都是方波驱动  看到了你的帖子特别的好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 看过一些资料 关于无刷正弦驱动的  不知道什么意思 没接触过, 我基本都是方波驱动  看到了你的帖子特 ...

嗯直流无刷设计上就是为了方波驱动的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直流无刷设计上就是为了方波驱动的嘛

不知道兄台 在带霍尔器件无刷电机 处理过 速度超调没有  ,我现在加反拉或者下桥短接  低速的情况下电机震的不行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电机的样子  是没有什么减速电机的。。。。。。。。

跟楼主遇到相同问题,目前在研究那个开源代码。。408402031,交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直流无刷设计上就是为了方波驱动的嘛

我把他的电机的代码自己试了试,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您对他的算法有过验证吗

网友(2014-04-15):
期待进一步的讨论啊

网友D(2015-05-13):
不知道掘坟会不会被封号。总算是把云台调通了,我用的EVVGC最开始那版程序,姿态和控制都完美了,就是驱动这部分不平滑。按照我的理解,EVVGC确实是采用了如楼上所说,把它当作三相步进电机使用的这种方法,三路SPWM,矢量合成出一个力矩,理论上来说应该可以连续细分,每当走过一个电周期,三相SPWM均走过2*PI,这种类似开环FOC的做法,可以认为不用换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兄台 在带霍尔器件无刷电机 处理过 速度超调没有  ,我现在加反拉或者下桥短接  低速的情况下电机 ...

大神,求沟通企鹅397761037,手机15101047520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神,求沟通企鹅397761037,手机15101047520

兄台 不好意思 我也没研究明白 。。

网友:
我弄这个也比较头疼,最近想改一个无刷云台,然后实在控制不了电机,就开始控制遥控器了....

网友(2015-08-25):
你想精确控制转动角度吗?
那步进电机是你唯一的选择~~~~~~~~~顶二楼

网友:
步进电机啊

网友:
精度要求高的話直接上步進電機,伺服什麽的代價會更高吧?伺服驅動器可不便宜。

网友:
内置霍尔的还行
如果不用内置霍尔的只能加编码器了

网友:
精度有多少?

网友(2015-10-12):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掘坟会不会被封号。总算是把云台调通了,我用的EVVGC最开始那版程序,姿态和控制都完美了,就是驱动 ...

哥们有机会能讨论下吗 想学开源云台 但是不知如何入手 自己做的云台电机现在转得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