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步进电机驱动电源滤波电容仿真方法!

楼主(2013-11-28):
如题:
     有一电路上单12V供电,使用了一个42步进电机12V供电,另还有单片机等数字电路。
     在原来时候电机驱动电容和单片机供电的DC-DC是直接使用铝电解电容滤波,大概估个值就就那么用着,产品出去多少也没出过问题,电机驱动上的电解电容1000uF,电机电流约400mA!

     现在打算把DC-DC进行更改,DC-DC上使用陶瓷电容(22uF),DC-DC和电机驱动属于并联。

问题:
      1 是否有什么软件或者方法来评估下电机驱动的电源滤波电容参数如何合适?(cadence是否能实现该功能是否复杂,没有下到电机驱动的模型)
      2 两种不同的电容并联在一起是否会对陶瓷电容有影响(比如电机的纹波把陶瓷电容烧了)(在PCB上两种电容距离大概有100mm)?

楼主:
发帖时间不对,我先顶个做等中午

网友A:
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首先看用的是全集成芯片,还是外围功率级,参数余量有多大

0.4A的电流并不大,用个220uF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就顶事了,大容量的陶瓷电容并不便宜。
若担心影响MCU或者数字电路,重点在大电流回路下点功夫,处理好地线基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这方面的问题,首先看用的是全集成芯片,还是外围功率级,参数余量有多大

0.4A的电流并不大,用个220 ...

非常感谢!
电机驱动是全集成的,电流的平均电流在400ma左右,具体是PWM方式驱动电机。在电机堵转的时候电流会波动到1A多。
主要是DC-DC方面比使用电解电容的便宜3-4 RMB

楼主:
DC-DC 原来用的是LM2596  3A电流价格贵,假的多。现在找的是1A的就够了!

网友:
除了LM外,还有XL2596 / AP1501

1A的电源带最大1A负载,木头了

楼主:
12V电源是外部加的,分别提供给电机驱动和DC-DC,DC-DC主要就给MCU供电。DC-DC的最大线圈电流时1.7A,正常可以保证1A的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