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用jlink用SWD下载程序是出现错误invalid rom table?

楼主(2013-11-28):
K10用jlink用SWD下载程序是出现错误invalid rom table?

网友:
能识别核心就基本上没问题,这样吧,把从转接板到你板子上的那4根线像拧辫子一样拧一下,应该就OK了,我经常碰到类似的情况

楼主:
我试验下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发现,那个房间的无线路由器对这个接口影响很大。

楼主:
还是不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发现,那个房间的无线路由器对这个接口影响很大。

这个有影响吗

网友B:
J-Link 能否正确读取芯片信息?可以使用J-Link 提供的 J-Liink Commander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J-Link 能否正确读取芯片信息?可以使用J-Link 提供的 J-Liink Commander工具试试。 ...

芯片是识别到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芯片是识别到了的

你是使用哪款IDE软件烧写Flash,还是使用J-Flash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使用哪款IDE软件烧写Flash,还是使用J-Flash工具?

我直接用KEIL里面下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发现,那个房间的无线路由器对这个接口影响很大。

这个有影响吗

有影响。
我在我朋友家测试时,用我朋友的电脑,SWD也出来这样一类的提示。Keil里用Ulink,都能找到设备。
在我朋友家,用我的电脑,就没有问题。
当时以为是电脑的问题。
后来,我在自己家里,用我朋友的电脑,我的电脑都没问题。
这说明是环境(电磁环境、电源)的影响。
我自己做实验,调试时,如果把电吹风开着,也出问题。(电吹风的电源线从Ulink连接线边上走过)

楼主:
我旁边就有一个无线啊,这个

楼主: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下载的时候停在这句

网友:
WIFI也能影响到。。。这个太脆弱吧

网友:
重新建一下工程试试

网友B:
你用Keil下载,是每个项目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吗?都是停在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这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Keil下载,是每个项目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吗?都是停在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这里吗? ...

是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2014-02-09):
晕,这个图片没贴上。。。

网友:
晕,这个图片没贴上。。。
点了回复,几分钟没反应

网友C:
感觉这个问题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
俺试验过,在RVMDK5.01下用J-Link(V8版,驱动是最新的4.80F)下载MK22FX512VLH12的程序,如果连着下图红圈中的排线,一切OK(用不同的下载速率均正常),但如果不用排线,把转接板直接插到J-Link上,则下载速率大于200KHz以上就会出错。

用J-Flash下载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是出错对话不一样:

但用以上工具链下载STM32F103C8T6的程序,则现象完全相反:不带那根排线时一切OK,带排线时下载速率超过100KHz一样出错,跳出同样的对话框。

网友:
补充:用ULINK2下载,21楼的各种现象相反。
呵呵,电工真是苦啊,啥怪问题都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问题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
俺试验过,在RVMDK5.01下用J-Link(V8版,驱动是最新的4.80F)下载M ...

很多时候,接线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估计是你在Jlink直接接的时候,可能有些接触不良。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很多时候,接线还是有很大影响的,估计是你在Jlink直接接的时候,可能有些接触不良。 ...

不是接触不良,用正版的J-LINK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接触不良,用正版的J-LINK没问题。

你是说,你用正版的Jlink就不会存在问题?那么你之前存在问题用的是盗版的Jlink吗?

网友:
按下r ,然后就好了。reset的问题。

网友:
是啊,把线交织一起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说,你用正版的Jlink就不会存在问题?那么你之前存在问题用的是盗版的Jlink吗? ...

不叫盗版,叫山寨版
其实跟正版盗版没关系,用V8的正版也是同样的问题,我现在试没问题的J-LINK是V9.0版(请看24楼的图片)

网友(2014-04-10):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可能的原因是默认的JTAG速度太快,出错了!
解决办法:
修改ort为JTAG,速度修改为200K.(最好不要上M,默认的5M有时候可以,有时候不行)

网友(2014-06-25):
这个JTAG速度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跟keil的版本有关系,或者加上reset再试试

网友:
30楼正解

网友:
看了那么多解决方案,最后还是看了前面的方法调成200KHZ就行了!30楼太给力了!谢啦!

网友(2014-10-25):
我的也是降到200Khz就OK。

网友:
这就是山寨和原版的区别么?

网友:
学习了,山寨的就是容易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一般,重插一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连线肯定没问题,线长了不行。速率4M不行,速率2M比较稳定。用长排线不行,短杜邦线就稳定点。
现在在SWD口的时钟线和地线之间并一个51pF电容,好多了,测试下载20次,没出错。之前20次4次不行的。具体原因不知道,应该是信号反射吧

网友:
确认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5-01-20):
好贴,总算解决了不能烧写的问题,感谢30楼

网友:
降低下载速率试试

网友(2015-02-25):
引用 网友C:
不是接触不良,用正版的J-LINK没问题。

重刷下固件试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觉这个问题不是特例,而是普遍现象。
俺试验过,在RVMDK5.01下用J-Link(V8版,驱动是最新的4.80F)下载M ...

今天搞了一大轮,最后查到这张帖,才发现真的是线的质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今天搞了一大轮,最后查到这张帖,才发现真的是线的质量问题

在SWDIO、SWCLK线上各串一只180R电阻,应该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SWDIO、SWCLK线上各串一只180R电阻,应该可以解决这问题

好的,我回头试试

网友(2018-01-20):
我的200k还是有问题啊  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