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C8051f32x单片机来做一个键盘,请问如何能做到即插...

楼主(2013-11-28):
想用C8051f32x单片机来做一个键盘,请问如何能做到即插即用?需要装usb驱动吗?还是usb自带驱动?

网友:
做成标准的USB键盘即可,其它不用你考虑。

网友A:
一楼正解,你做的键盘只是从设备,usb驱动是你pc机这类东西干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楼正解,你做的键盘只是从设备,usb驱动是你pc机这类东西干的事!

是操作系统自带驱动,然后我只要实现键盘的功能就ok是吗?这个是不是要根据usb协议来写程序?程序会很复杂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操作系统自带驱动,然后我只要实现键盘的功能就ok是吗?这个是不是要根据usb协议来写程序?程序会很复 ...

你去找找例程吧,这些常见的程序不用自己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找找例程吧,这些常见的程序不用自己写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用这个320这个单片机来开发一个产品,那我们公司是不是也要向usb协会申请一个VID?还是说这个单片机厂商会提供?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个问题,如果我用这个320这个单片机来开发一个产品,那我们公司是不是也要向usb协会申请一个VID? ...

VID应该是芯片厂商的,我们去申请岂不是会麻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