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开关电源,遇到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3-11-28):
小弟最近搞到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抄了下来,电路图如下,用示波器测了一下开关管门极波形,不是想象中的均匀的矩形波,而是像下面图所示的波形,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小弟是菜鸟,求大神解答。

网友A:
电路图那??????????

网友: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IC,这种图应该是开关电源在轻载情况下进入了间歇模式,工作一会休息一会!
注:
增加说明:如果IC有这个功能的情况下,属于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那??????????

原理图是这样的

网友B:
3843没有间歇工作模式,有可能你电源次级轻载了,电源一直在重新启动,次级接负载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3没有间歇工作模式,有可能你电源次级轻载了,电源一直在重新启动,次级接负载看看。 ...

我再去测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3没有间歇工作模式,有可能你电源次级轻载了,电源一直在重新启动,次级接负载看看。 ...

接了33R的纯电阻负载,这回对了,呵呵,谢谢大神

楼主(2014-01-15):
引用 网友B:
3843没有间歇工作模式,有可能你电源次级轻载了,电源一直在重新启动,次级接负载看看。 ...

电路原理图如下:但是实际做出来UC3842一直重启,电路输出只有37V,而且还伴有开关管开关的声音,请问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明显轻载跳频

网友B:
兄弟你的37V输出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得的,轻载,还在重载??
你设计输出是多少伏,你U4B 的5脚接地的?
给出你的测试条件,才好分析原因。
如果在轻载情况下都不能到设计电压,3843驱动波形是否正常,反馈回路,变压器设计参数都有可能影响,范围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的37V输出是在什么情况下测得的,轻载,还在重载??
你设计输出是多少伏,你U4B 的5脚接地的?
给出 ...

我是在接了30欧姆的电阻负载时测得的,设计输出电压为56V,U4B的5脚接的是输出负极,用来电流取样的;3842的波形一会有一会没有,一直在跳,说明在重启;变压器设计没有问题;反馈回路有问题,U2的2脚电压不是2.5V,而是2V,不论如何的调节分压电阻,2脚电压一直不变,然后我就不懂了是哪路出了问题

网友B:
u2的控制脚电压只有2V,是因为你输出电压没达到额定值。
【(Rp1+R16+R17)/R17】*2.5=设计电压
我对开关电源也不熟悉,个人能感觉你的电源是:启动——保护——再启动。
你现在要找下为什么会保护,可以将保护电路去掉看看,但别去掉初级的过流保护。用示波器抓下启动瞬间的初级功率MOS管的电流波形。

给你一个网址,去了解下3843的工作原理。
http://bbs.21dianyuan.com/5312.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u2的控制脚电压只有2V,是因为你输出电压没达到额定值。
【(Rp1+R16+R17)/R17】*2.5=设计电压
我对开关电源 ...

原来是TL431坏了,我以为我找到原因了,换了一个新的,空载时工作正常,带上负载后,电阻R8爆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