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圆形8针座封装叫什么啊?哪位有这样的封装么

楼主(2013-11-28):
提供下尺寸图也行
谢谢了

网友:
官方手册里有说明,有名字

网友:
可能是串口,在AB的PLC上见过圆形接口,搜一下相关内容

网友:
MD8 迷你DIN8芯 小8芯

网友:
好象是叫:422圆接头?

网友(2014-02-17):
422圆接头,这个淘宝上有的,你可以上上面问

网友:
422圆头,就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