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7输出电容的ESR范围的矛盾性

楼主(2013-11-28):
通常1117,要求输出电容的ESR在几十m欧到20欧之间,以保证输出的稳定性。
简单说就是加入零点,使本身的两个极点造成的0dB时的相位在-180度以内。
但问题是通常MLCC电容的ESR都很小,我假如使用一个10uF的钽电容接到1117的输出以后,产生的3.3V电压供给芯片,芯片每个电源引脚上都加了一个104的MLCC电容,这样不就相当于多个104的ESR并联了,这时总的ESR岂不又可能达到m欧级别?
这时是怎么保证输出稳定的呢?我们的产品上就是这样的,卖出去几千块了,但目前也没出问题呢
还是我对1117这类LDO的输出电容ESR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呢

网友A:
间隔比较远, 考虑分布参数, 变成一个LRC模型了. 另外104的ESR实际情况需要再次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隔比较远, 考虑分布参数, 变成一个LRC模型了. 另外104的ESR实际情况需要再次确认 ...

这个兄弟测量的结果是,0.1uF的100kHz时是0.2欧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highlight=ESR
假如不考虑分布电感影响,当0.1uF并联达到10个以上时,稳定性真就不好说了。
还有人这样设计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7&highlight=ESR
上面这种方法理论上分析倒是可以,但总觉得很奇怪呢,实际电路也很少看到这样的。

网友B:
晕,从来没有考虑过还有这问题 ..... 貌似瞎用到今天,也没见哪个 1117 输出震荡的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从来没有考虑过还有这问题 ..... 貌似瞎用到今天,也没见哪个 1117 输出震荡的啊 ? ...

我也从来没见过,而且1117的输出我接过各种电容,红宝石的铝电解220uF/16V,AVX的10uF/16V,三星的MLCC 47uF/10V……从来也没出现过震荡
所以我才好奇大家说的ESR范围是个啥意思

网友B:
以前只在开关电源上见过有对电容 ESR 的要求,7805 这种线性电源都随便瞎用的,当然 LDO 也许跟传统的 7805 有区别,但一直就当 7805 用的 .......

网友:
楼主确实考虑太多了。这个没事的。
开关电源对ESR要求比较高。

网友: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主要是环路稳定性导致的,一般情况直接加C好像出现震荡的可能性是不大,如果引入了L就很有可能导致震荡。多电容并列确实需要考虑分布L的影响,综合起来好像情况比较复杂。但是我个人认为最主要就是在LDO就近输出电容为主要影响。

网友:
还真遇到过78L05后面紧挨着加陶瓷MLCC电容震荡的情况,换成电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只在开关电源上见过有对电容 ESR 的要求,7805 这种线性电源都随便瞎用的,当然 LDO 也许跟传统的 7805 ...

这个还真不能当7805,7805后面不接电容也能工作,1117 你试试不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