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串口、低功耗、低成本51单片机推荐

楼主(2013-11-28):
需要双串口,不想用软件模拟;家用产品,成本敏感,<¥3/1000pcs;30个可用io;电池供电需要低功耗,传统的51电流消耗略大。
请教各位有经验的网友,谢谢。

网友:
功耗要低,51就不能选择了,呵呵

网友A:
STC的51有双串口的,虽然低功耗方面做得不好,但是掉电模式下的功耗很低,可以外中断唤醒。
不知楼主究竟允许多大的功耗?
单片机有些什么任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C的51有双串口的,虽然低功耗方面做得不好,但是掉电模式下的功耗很低,可以外中断唤醒。
不知楼主究竟允 ...

任务和程序的话51是足够的,之前的样机就是采用STC开发的。功耗上希望系统的待机电流做到1mA以内,目前的样机是6mA,还在优化当中。
能请教下楼主STC的掉电模式吗:RAM数据能否保持?唤醒后是从0000H地址执行程序还是从休眠指令的地址继续执行程序?掉电和空闲有什么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务和程序的话51是足够的,之前的样机就是采用STC开发的。功耗上希望系统的待机电流做到1mA以内,目前的 ...

RAM数据能保持,从休眠指令的地址继续执行,与空闲模式相比,功耗更低,但是只能用外中断唤醒。
(也有内置了专用的掉电唤醒定时器的,比如STC11系列)

楼主:
谢谢,我先调研一下。

网友:
coreriver的GC220,低功耗,看看可以不?

网友:
你把晶体的频率用低些就可以

网友:
用STC15F系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