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测试可控硅?

楼主(2013-11-28):
公司以前直流调速器比较多,现在都比较老化了,内部可控硅常常损坏。请问怎么测试可控硅,有没有什么方便的仪器设备的。我们使用的一般是50A以上的可控硅。主要公司采购常常买点看看就是有点假冒的模块回来,闹心啊!

网友A:
测好坏容易,测真假没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好坏容易,测真假没法

我准备在搞一个大电流直接测试能不能满足电流需求

网友:
大电流估计也没用,因为是静态测试不一定能测出来。
坏的瞬间通常是开关瞬间过流或者反压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