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的额定状态是怎么标定的?

楼主(2013-11-28):
如题所述,大家知道直流电机工作范围很宽,但是他也有标定额定功率啥的
现在问题是公司有电机到了
同样结构的电机,额定电压下,空载转速还有点差别,是不是高转速的质量就好点?
这个还是在有比较的情况下。
要是没比较的话,给你一个如标称48V500W的电机,怎么知道他是虚标还是实标?

网友:
48V下测电流,算功率

网友:
向马达厂家要马达的规格书,看里面的特性曲线,查看在额定功率下其转速,扭矩是否能符合你的要求。
要验证的话,马达得上测功机,用测功机重新测定特性曲线,看是否和厂家提供的规格书里的一致。
马达装入你的设备后,需要做温升实验,耐久实验等等。看马达工作在极限条件下温度会不会过高,能不能达到设计寿命。
关于空载转速,是越接近检测标准越好,并不是越高越好。最好查看厂家提供的出货测试标准,看其空载转速是否在正常范围内(一般是空载热机规定时间后测量)。你们的进货检测标准要与供应商的出货检验标准一致。

楼主:
3楼比较靠谱,但是还没有解决核心问题——额定功率是不是实标?有没有偷工减料?
我们测的无刷直流电机,就是电动车厂用的电机。在浙江这里生产这个的都是很一般的工厂或者说是作坊型的,也没见过啥规格书提供过。
我们有测功机,一般我们界定的话看额定功率是不是在效率曲线的前端,靠前约1%的我们认为比较可靠,但是这个都只能是粗略的看,没法定量。
今天有人讨论起直流无刷电机的额定问题,感觉还真是很难说,没法定量测定 。我认为所谓额定功率就是人为标的,客气点的就标小点,不过一般厂都爱往高了标。

楼主:
网上讲了一段额定功率的定义,但是没讲方法,不知道哪个大侠能详细讲下方法。
什么是“电机额定输出功率和输出功率范围”?

1、电机额定功率是一个电机进行型式试验时的重要参数,它表示当电机工作在这个功率点时,该电机可以连续地可靠地运行,表征了电机设计的热平衡点。一般电动车电机的额定功率点可以是150W,180W或200W以上,额定点越高表示电机的热性能越好,成本也越高。

2、由于电动车是不可能工作在空载状态下的,一个正常的骑车人重量一般会达到30公斤以上,再考虑正常风阻等因素,电动车的最小工作点(输出功率)大约为80W,最大输出功率则取决于电机的设计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讲了一段额定功率的定义,但是没讲方法,不知道哪个大侠能详细讲下方法。
什么是“电机额定输出功率和 ...

这个值好像的确没有明确说要定在哪个点上,关键还是长时间工作于该标定功率下的温升和寿命,所以我说还是得装进你们的产品做实际的温升和耐久测试。

楼主:
看来都没人关心这个标准啊 答案就你了,3楼

网友:
给电机线圈通10A电流,过几个小时看看温升如何
通100V电压看看绝缘如何
这样判断线圈质量不知道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