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组队的 !!!!

楼主(2013-11-28):
从第一个 怎么推到出来第二个 的   这里X  和H   到底指的是  到那里的距离。。。 不太懂。。。

网友:
三个平面的分量,从矢量转换成标量,建议你去看下往届的报告,卓晴老师写的论文你去看下吧

网友A:
第一个是矢量,下面的是转化成各个轴的分量,x是电感离中心线的水平距离,h是与导线平面的垂直高度

网友:
这个用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是矢量,下面的是转化成各个轴的分量,x是电感离中心线的水平距离,h是与导线平面的垂直高度 ...

但是 怎么推到出来的。。。。

网友:
不太明白

楼主:
他说Bx衰减的快   水平做正负  判断  垂直 用做具体的值      水平线圈比较敏感用过前瞻  可是 水平的 Bz 变化的不大啊   这里不太懂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他说Bx衰减的快   水平做正负  判断  垂直 用做具体的值      水平线圈比较敏感用过前瞻  可是 水平的 Bz ...

想搞明白就去网上找论文看,可以去网上找些电磁场的资料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搞明白就去网上找论文看,可以去网上找些电磁场的资料看看

找了  但是看的很模糊  专业课还没学 。。。。 想通过以前的知识 弄明白 想简明扼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了  但是看的很模糊  专业课还没学 。。。。 想通过以前的知识 弄明白 想简明扼要。 ...

就是简单的电磁感应原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