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路或是四路电压双向转换芯片

楼主(2013-11-28):
以前用的SN74LVC245,但是太多了,没有必要用到那么多,有两位的或是4位的吗?

网友A:
这有分立元件做的,不知楼主对速度要求有多高?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5%B9%B3%2B%E8%BD%AC

网友B:
pca9306 ,TXB0102 两路的双向电平转换
txb0104 4路
txb0108 8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有分立元件做的,不知楼主对速度要求有多高?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856 ...

EN ,这个我看过了,就是感觉不知道抗不抗E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a9306 ,TXB0102 两路的双向电平转换
txb0104 4路
txb0108 8路

大哥,有没有稍微便宜一点的啊,好贵哦

网友:
便宜的话就用MOSFET来搭啦,找开关门限电平低的管子。

IC你看看有没有代换的,好像只有NXP,TI的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
可以试试74hc07,我做3.3V与5V电平转换就用这个片,假如74hc07的电源用5V供电时,3.3V的端口要上拉

网友:
SN74AVC4T245 4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a9306 ,TXB0102 两路的双向电平转换
txb0104 4路
txb0108 8路

en ,这个TXB系列的还真不错,完全的双向,不错,就用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en ,这个TXB系列的还真不错,完全的双向,不错,就用它了

注意TXB010X系列不能用于I2C的转换, 用到的话请用TXS010X系列,栽了跟头在这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TXB010X系列不能用于I2C的转换, 用到的话请用TXS010X系列,栽了跟头在这上面.

是速度不行吗?

网友B:
不是,你看看datasheet,上面有讲,txb0108 不适合做I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你看看datasheet,上面有讲,txb0108 不适合做I2C

还真没有注意,我只关注了IO电平和是否是双向,另外ESD的电压值,哈哈,看来明天我都得好好看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