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如何看家里的宽带有没有“公网IP”?

楼主(2013-11-28):
RT

想装个IP Carema, 好像必须用有公网IP,在外面才能访问?

也不懂公网IP是什么概念, 家里曾用过 FTTB, FTTH, 目前使用有线通(东方有线,就是有线电视的那种), 用PPPOE拨号的。
大10000问了,接电话的不懂, 后来说没有,也不知道有没有听懂我的话。

懂得TX, 请赐教。

网友:
小区宽带没有

网友:
你装的有线电视的宽带,为什么打电信的客服电话?

网友A:
在路由里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如果是路由拨号的,看路由的wan口状态,如果是电脑拨号的,看拨号连接的状态,如果看到的ip地址不在下面范围内的就是有公网IP
10.0.0.0 --10.255.255.255
172.16.0.0--172.31.255.255
192.168.0.0--192.168.255.255

网友:
公网IP的意思是固定的IP。
严格意义上来说,pppoe拨也有IP,只不过会两天换一次,今天你设置好了你的摄像头的ip,过两天ip变了,你就找不到你的摄像头了。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路由里看看就知道了

具体 请指点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路由拨号的,看路由的wan口状态,如果是电脑拨号的,看拨号连接的状态,如果看到的ip地址不在下面范 ...

谢谢。

一般C类的 IP比较多, 是吧?

网友C:
有线通是电信的吗?如果不是,你问电信的客服有什么用?

网友:
访问:ip138.com
即可显示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线通是电信的吗?如果不是,你问电信的客服有什么用?

都问了, 回答都很含糊。

网友:
注册个花生壳什么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问了, 回答都很含糊。

ip138.com看看你的IP和你PPOE拨号获取的IP是否一致

网友:
www.ip138.com IP查询(搜索IP地址的地理位置)

您的IP是:[140.206.201.xxx]

网友:
进IP138查到自己的IP,然后试着从外网ping一下,或者在机器上开个FTP、3389或者其他任意服务,从外网试试能不能连接

网友:
先看你的网络摄像机是不是支持域名访问的。,在买个可以使用花生壳的路由器。去申请个花生壳 就可以了,

网友D:
一般还需要做端口映射 或者UPnP

网友:
http://www.ip138.com/

IP138 查询 我调试GPRS的当服务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还需要做端口映射 或者UPnP

谢谢大家解答, 不过这方面很菜, “映射什么什么的。。。”能在具体点吗?

网友:
长城宽带访问不同的网会使用不同的IP.

网友:
有没有 看看路由就知道了 不行 可以用花生壳呀  一般是动态的IP 不是静态的。就算你有公网IP 也没用。

网友:
电信,基本上都有公网IP   其他运营商基本上都没有公网IP

网友:
如果是内网的IP 花生壳就不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