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 ESD保护的问题

楼主(2013-11-28):
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坛子里的大侠:
     现选用了一款K60芯片作为MCU,MCU主板有模块外接,接口是否需要做ESD保护。如果需要,有无推荐TVS型号,十分感谢!

网友A:
之前看到过一篇相关的应用笔记AN2764你可以参考下

网友:
很有用的应用笔记

网友:
ESD保护,感谢。

网友:
写过版主了

网友:
K系列还好,  飞思卡尔8位机,越后面的版本越脆弱,动不动就给你自杀。

网友B(2015-02-25):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过一篇相关的应用笔记AN2764你可以参考下

挻有用的,方向分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挻有用的,方向分享

原来你就是狂刷的那位朋友啊   这挖坟挖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来你就是狂刷的那位朋友啊   这挖坟挖的

是挖的蛮厉害的,改善基于微控制器的应用的瞬态免疫性能.pdf。这个文档说的的确不错,里面连阻容降压都说到了。还做了示例pcb实验,芯片是m68h系列的。文档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挖的蛮厉害的,改善基于微控制器的应用的瞬态免疫性能.pdf。这个文档说的的确不错,里面连阻容 ...

恩  单片机外面刷层三防漆会有一点点效果 但是关键还是靠电路  不用的引脚进行一点配置 好像是上拉?

网友(2016-04-20):
引用 网友A:
之前看到过一篇相关的应用笔记AN2764你可以参考下

好东西,赞一个,不知有没有升级版的

网友:
初看到是新人帖,进来才发现是个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