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MSP430仿真器都用的什么型号?并口还是串口?

楼主(2013-11-28):
大家MSP430仿真器都用的什么型号?并口还是串口?

网友:
TI的火箭板,不过能仿真的器件有限。

网友:
串口的,实际是USB的串口。
绝大部分都是这样吧。

楼主:
就是 usb仿真器 好用吗?连接容易吗,
我淘宝上 买了个 usb仿真器,一直连接不上,
卖家 告诉我有二十多条注意事项,
是usb仿真器 不好用?还是 这家 的usb 仿真器没做好?感觉使用 挺麻烦的

网友:
如果电脑有并口的话,可以自行制作并口下载器;

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USB口下载器。

也可用Lauchpad,上面带仿真器,BSW方式,两线制JTAG。

网友:
基本上用USB型,方便。

网友:
现在用的利尔达的

楼主:
我也在用 利尔达的,
但 10次有3次,下载时 提示连接中断,IAR死掉,有时需重启 iar 3次,才能正常 下载调试,
大家用的情况 是这样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在用 利尔达的,
但 10次有3次,下载时 提示连接中断,IAR死掉,有时需重启 iar 3次,才能正常 下载调 ...

你的可能是电源干扰,我也碰到过

网友A:
买ti或利尔达的商品化usb仿真器吧,其它的都不是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ti或利尔达的商品化usb仿真器吧,其它的都不是太好用

是的,我验证了,淘宝147RMB买个 不好用,退掉,换了个利尔达的

网友:
直接选利尔达的USB仿真器吧,相对便宜好用,这是俺几十个仿真器,6年多msp
产品用下来的经验(原装TI的,利尔达的,taobao上的,并口&USB都有用过)

网友:
串口的,网上买的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