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此次GPS 能够定位到最准确的值

楼主(2013-11-28):
各位大神,小白求助
GPS输出一堆的数据( 一秒钟出一次) 我想一分钟之内我单片机接受的数据里面 判断出一个最精确的位置 怎么判断呢?

网友:
一件货物你不知道真实价钱,你问三个人,甲说15元,乙说18元而丙说13元,如何判断出那一个最精确的?

网友:
这个完全没办判定的,就算是带静态漂移消除的模块,最终得到的坐标都未必是最接近的
你又不知道你的真实坐标,怎么得到最接近的那个点呢

网友:
你只能从统计学的角度来找到可能合适的位置,比如传统上的去掉最大最小的其他取平均,更高级一些的就涉及到高数了

网友:
用N台设备同时测好了,呵呵

网友A:
这个是没法判断的,你如果想知道精确地值,一种是精密单点定位,需要测量型的接收机,然后用武汉大学的trip这个软件进行事后处理,得到比较精确地结果,好像是在分米级。还有就是使用差分系统,不过需要知道一个已知点坐标才可以,不同的差分类型得到的结果精度也不一致,rtk的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普通的导航型GPS接收机实时精度在好的环境下RMS估计也就3米左右精度。

网友B:
我有两个GPS,各经过1000次采样後算出平均位置,比较後位置相差5米,那个位置较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两个GPS,各经过1000次采样後算出平均位置,比较後位置相差5米,那个位置较准? ...

建议在空旷环境下最好分时段测量,每隔半小时测量一次,每次隔两分钟记录一个值。统计一白天的数据。两个接收机测得的结果应该不会差那么大。

网友:
要不整个双模的,比如BEIDOU+GPS?

网友:
这个不行.
有这么简单, 那分米厘米定位就不难了, 一分不行我来半小时呗...

网友C(2014-02-07):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没法判断的,你如果想知道精确地值,一种是精密单点定位,需要测量型的接收机,然后用武汉大学的trip ...

Trip似乎需要双频接收机吧。还有问一下GPS/北斗双模和GPS双频有何区别呢?

网友:
如果吐的是NMEA语句,可以尝试判断GPGGA语句中的HDOP字段。

网友:
找个信号源跑一下,分析精度!哈哈找到信号源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ip似乎需要双频接收机吧。还有问一下GPS/北斗双模和GPS双频有何区别呢?

双模是两个系统,就像移动和电信;双频是两个频点,就像2g和3g。双频可消除电离层误差,用于精密定位

网友:
卡尔曼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