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友介绍云台设计资料。多谢

楼主(2013-11-28):
准备做云台设计,LZ初级水平,求模友介绍云台设计资料,最好通俗易懂多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可是我还一点都不懂关于航模云台设计的知识。直接买来可能没那么容易摸透。所以想先看点资料入门。 ...

晕死,你说的是航模云台,我说的是监控摄像机的云台,哈哈。不过应该大致原理相同,都有上下左右,前后吧

网友A:
这些都有协议标准的,多了去了,直接去买一个回来研究研究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都有协议标准的,多了去了,直接去买一个回来研究研究先吧

呵呵,可是我还一点都不懂关于航模云台设计的知识。直接买来可能没那么容易摸透。所以想先看点资料入门。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死,你说的是航模云台,我说的是监控摄像机的云台,哈哈。不过应该大致原理相同,都有上下左右,前后吧 ...

那应该是一个原理吧,就是航模航拍时用的云台,也是用来稳定摄像机。请问你有没有类似的资料可以分享啊

网友:
好像买一个也挺贵

网友A:
百度关键字  『云台控制协议』 一大堆,慢慢研究吧这东西没现成的,淘宝去买个『云台解码器』100元以内就可以了,根据协议直接用单片机就可以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度关键字  『云台控制协议』 一大堆,慢慢研究吧这东西没现成的,淘宝去买个『云台解码器』100元以内就可 ...

了解,多谢。

网友(2014-02-12):
航模云台性能参数要比监控云台要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