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源示波器ds1074z选装功能部分是通过授权码授权的吗

楼主(2013-11-28):
如图
当选择安装选装件时让输入授权码

网友:
这就是国货风格?。。。。。再来个三年逻辑炸弹,送修收钱!

网友:
这货难道是带触摸屏的?

楼主:
逻辑炸弹送修!普源不会这么无耻吧!以后我们怎么支持国货呀!

网友A:
选装功能是干嘛的?我的咋没有?对了,我发现我的有时候看方波,竖线不明显,或者没有竖线,是怎么回事?

楼主:
在系统菜单里有选装件,如果方波的竖线不明显可以调节一下显示灰度试试。

网友:
安捷伦示波器的一些功能就是这么干的,普源也借鉴了过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系统菜单里有选装件,如果方波的竖线不明显可以调节一下显示灰度试试。 ...

还真有, 过期了会怎么样?付款买?多少钱?
还有灰度选项在那里呀?没找到。

楼主:
蛋痛的普源,所有选件全部搞定!

楼主:
需要授权码的把你的机器序列号发上来!

网友:
围观~~~

留座备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授权码的把你的机器序列号发上来!

大哥,你这么牛x!!几个小时就搞定啊

网友:
又是一高手

网友:
存储深度也变为24M了吗?太牛了,你是怎么做到的?找到算号器了?

网友:
能破解的话普源的示波器产品性价比大大提升了。
网上搜了一下,你是用的这个算法算的?
/*
** rigol ds2000 keygen / cybernet & the-eevblog-users
**
** to compile this you need MIRACL from [url]https://github.com/CertiVox/MIRACL[/url]
** download the master.zip into a new folder and run 'unzip -j -aa -L master.zip'
** then run 'bash linux' to build the miracle.a library
**
** BUILD WITH:
**
** gcc rikey.c -I../MIRACL ../MIRACL/miracl.a -o rikey
**
** adapt -I and path to miracl.a to your environment
**
** more info: http://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sniffing-the-rigol's-internal-i2c-bus/
**
** then fetch private key from EEV Blog and put into "private_key[]=" below, do not prefix with 0x
** supply your serial and wanted options, and enjoy !
**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ctype.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iracl.h"

#define RIGOL_DS2000

// START OF SETTINGS FOR ECC
#ifdef RIGOL_DS2000
unsigned char private_key[]="8.....";   // <- RILOL FILL ME (no 0x prefix !)
unsigned char prime1[]="AEBF94CEE3E707";
unsigned char prime2[]="AEBF94D5C6AA71";
unsigned char curve_a[]="2982";
unsigned char curve_b[]="3408";
unsigned char point1[]="7A3E808599A525";
unsigned char point2[]="28BE7FAFD2A052";
#endif
// END OF SETTINGS FOR ECC

unsigned char codemap_ee00d0[]={ 0x0, 0x0, 0x18, 0x19, 0x1a, 0x1b, 0x1c, 0x1d, 0x1e, 0x1f,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0,  0x1,  0x2,
                                 0x3, 0x4, 0x5,  0x6,  0x7,  0x0,  0x8,  0x9,  0xa,  0xb,
                                 0xc, 0x0, 0xd,  0xe,  0xf,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0x15,0x16, 0x17 };

unsigned char codemap_20688e[]={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0x30,  /* 0-9 = 0x30 */
                                 0x37, 0x37, 0x37, 0x37, 0x37, 0x37 };                        /* A-F = 0x37 */

unsigned char vb[]={'A', 'B', 'C', 'D', 'E', 'F', 'G', 'H', 'J', 'K', 'L', 'M', 'N', 'P', 'Q', 'R', 'S', 'T', 'U', 'V', 'W', 'X', 'Y', 'Z', '2', '3', '4', '5', '6', '7', '8', '9'};

void show_help(void)
{
printf("./rikey <DSA2XXXXXXXXX> <OPTS>\n\n");
printf("<DSA2XXXXXXXXX> -  serial number of device\n");
printf("<OPTS> - \n");
printf("\t\tDSA? for permanent options\n");
printf("\t\tVSA? for temporary options\n");
printf("\n\n");
}
/*
** take serial and options make sha1 hash out of it
*/
static void hashing(unsigned char *opt_str,big hash)
{ /* compute hash function */
    char *p;
    char h[20];
    int ch;
    sha sh;
    shs_init(&sh);
    p=opt_str;
    while(*p)
    {
       shs_process(&sh,*p);
       p++;
    }
    shs_hash(&sh,h);
    bytes_to_big(20,h,hash);
}
/*
** sign the secret message (serial + opts) with the private key
*/
int ecssign(unsigned char *serial, unsigned char *opt, unsigned char *lic1, unsigned char *lic2)
{
    FILE *fp;
    char ifname[50],ofname[50];
    big a,b,p,q,x,y,d,r,s,k,hash;
    epoint *g;
    long seed;
    int bits;
    miracl *mip;
    unsigned char *serial_options;

/* get public data */
    mip=mirsys(0x320, 0x10);   /* Use Hex internally */
    mip->IOBASE=16;
    a=mirvar(0);
    b=mirvar(0);
    p=mirvar(0);
    q=mirvar(0);
    x=mirvar(0);
    y=mirvar(0);
    d=mirvar(0);
    r=mirvar(0);
    s=mirvar(0);
    k=mirvar(0);
    hash=mirvar(0);

    instr(p,prime1);     /* modulus        */
    instr(a,curve_a);     /* curve parameters */
    instr(b,curve_b);
    instr(q,prime2);     /* order of (x,y) */
    instr(x,point1);     /* (x,y) point on curve of order q */
    instr(y,point2);

/* randomise */
    seed=1;
    irand(seed);

    ecurve_init(a,b,p,MR_PROJECTIVE);  /* initialise curve */
    g=epoint_init();

    if (!epoint_set(x,y,0,g)) /* initialise point of order q */
    {
        printf("1. Problem - point (x,y) is not on the curve\n");
        exit(0);
    }

/* calculate r - this can be done offline,
   and hence amortized to almost nothing   */
    bigrand(q,k);
    ecurve_mult(k,g,g);      /* see ebrick.c for method to speed this up */
    epoint_get(g,r,r);
    divide(r,q,q);

/* get private key of signer */
    instr(d, private_key);

/* calculate message digest */
    serial_options=calloc(128,1);
    strcpy(serial_options, serial);
    strcat(serial_options, opt);
    hashing(serial_options,hash);

/* calculate s */
    xgcd(k,q,k,k,k);
    mad(d,r,hash,q,q,s);
    mad(s,k,k,q,q,s);

    cotstr(r,lic1);
    cotstr(s,lic2);
    return 0;
}

/*
** convert string to uppercase chars
*/
unsigned char *strtoupper(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newstr, *p;
    p = newstr = (unsigned char*) strdup((char*)str);
    while((*p++=toupper(*p)));
    return newstr;
}

/*
**
*/
unsigned char code_map_206846(unsigned char i)
{
if ((i >= 'A') && (i <= 'F')) return(i-0x37);
if ((i >= '0') && (i <= '9')) return(i-0x30);
return(0x0);
}

/*
** Encryption Routine 1
*/
unsigned char *lic_code_map(unsigned char *lic_skipped)
{
unsigned char lv1,lv2;
unsigned char b1_mapped, b1_shifted, b1_remapped;
unsigned char b2_mapped, b2_shifted, b2_remapped;
unsigned char b3_mapped, b3_shifted, b3_remapped;
unsigned char b4_mapped, b4_shifted, b4_remapped;
unsigned char b5_shifted, b5_remapped;
unsigned char *lic_mapbytes;

lic_mapbytes=calloc(28, 1);
if (!lic_mapbytes) return(0);
lv1=lv2=0;
while(lv1 < strlen((unsigned char*)lic_skipped))
{
    b1_mapped =  codemap_ee00d0[ *(lic_skipped+lv1) - 0x30 ];
    b1_shifted = (b1_mapped / 2) & 0xf;
    b1_remapped = b1_shifted + codemap_20688e[b1_shifted];
    lic_mapbytes[lv2++]=b1_remapped;
    b1_mapped = b1_mapped & 0x1;

    b2_mapped =  codemap_ee00d0[ *(lic_skipped+lv1+1) - 0x30 ];
    b2_shifted =  ((b1_mapped << 0x3) | (b2_mapped / 4)) & 0xF;
    b2_remapped = b2_shifted + codemap_20688e[b2_shifted];
    lic_mapbytes[lv2++]=b2_remapped;

    b3_mapped = codemap_ee00d0[ *(lic_skipped+lv1+2) - 0x30 ];
    b3_shifted = ((b3_mapped / 8) | ( (b2_mapped & 0x3) << 2 )) & 0xF;
    b3_remapped = b3_shifted + codemap_20688e[b3_shifted];
    lic_mapbytes[lv2++]=b3_remapped;

    b4_mapped = codemap_ee00d0[ *(lic_skipped+lv1+3) - 0x30 ];
    b4_shifted = ((b4_mapped / 16 ) |((b3_mapped & 0x7) << 0x1)) & 0xf;
    b4_remapped = b4_shifted + codemap_20688e[b4_shifted];
    lic_mapbytes[lv2++]=b4_remapped;

    b5_shifted = b4_mapped & 0xF;
    b5_remapped = b5_shifted + codemap_20688e[b5_shifted];
    lic_mapbytes[lv2++]=b5_remapped;

    lv1 = lv1 + 4;
  }
  return(lic_mapbytes);
}

unsigned char * find_match5(unsigned char *code5)
{
  unsigned char c1,c2,c3,c4;
  unsigned char *input;
  unsigned char *lic_mapbytes;
  input=calloc(40,1);

  /* lets bruteforce it ;-) */
  for (c1=0;c1<sizeof(vb);c1++) {
   for (c2=0;c2<sizeof(vb);c2++) {
    for (c3=0;c3<sizeof(vb);c3++) {
     for (c4=0;c4<sizeof(vb);c4++) {
      input[0]=vb[c1];
      input[1]=vb[c2];
      input[2]=vb[c3];
      input[3]=vb[c4];
      input[4]='\0';
      lic_mapbytes=lic_code_map(input);
      if (!strcmp(lic_mapbytes, code5))
      {
           return(input);
      }
     }
    }
   }
  }
  return(0); // no match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0])
{
unsigned char *options,*lic1_code, *lic2_code, *lic_all;
unsigned char *out,*chunk,*temp,*final;
unsigned char *lic1_key, *lic2_key;
unsigned char *serial;
int            v,i=0;

if (strlen(private_key)<14)
{
  printf("\n\n");
  printf("set the private_key variable on top of this file\n");
  printf("you can find it here: http://www.eevblog.com/forum/testgear/sniffing-the-rigol's-internal-i2c-bus/msg264690/#msg264690\n");
  printf("\n\n");
  exit(-1);
}

if (argc != 3)
{
  show_help();
  exit(-1);
}
serial=strtoupper((unsigned char*)argv[1]);
options=strtoupper((unsigned char*)argv[2]);
if (strlen(serial)<13)
{
   printf("\nINVALID SERIAL LENGTH\n");
   show_help();
   exit(-1);
}
if (strlen(options)!=4)
{
   printf("\nINVALID OPTIONS LENGTH\n");
   show_help();
   exit(-1);
}
printf("serial:           %s\n", serial);
printf("options:          %s\n", options);
/* sign the message */
lic1_code=calloc(64,1);
lic2_code=calloc(64,1);
ecssign(serial,options,lic1_code, lic2_code);
printf("lic1-code:        %s\n", lic1_code);
printf("lic2-code:        %s\n", lic2_code);

lic_all=calloc(128,1);
temp=calloc(128,1);
chunk=calloc(6,1);
final=calloc(128,1);
lic1_key=calloc(20,1);
lic2_key=calloc(20,1);
strcpy(lic_all, lic1_code);
strcat(lic_all, "0");
strcat(lic_all, lic2_code);
printf("target-code:      %s\n", lic_all);

// split in 5 byte groups and run bruteforce
// run or lic1_code
strcat(lic1_code,"0");
while(i<=strlen(lic1_code))
{
   memcpy(chunk,lic1_code+i,5);
   out=find_match5(chunk);
   if (out)
   {
    strcat(temp, out);
   }
   i=i+5;
}
strcpy(lic1_key, temp);

// run for lic2_code
strcpy(temp,"");
i=0;
while(i<strlen(lic2_code))
{
   memcpy(chunk,lic2_code+i,5);
   if (strlen(chunk)<5)
   {
    for(v=0;v<5-strlen(chunk);v++)
     strcat(chunk,"0");
   }
   out=find_match5(chunk);
   if (out)
   {
    strcat(temp, out);
   }
   i=i+5;
}
strcpy(lic2_key, temp);
strcpy(temp, lic1_key);
strcat(temp, lic2_key);
// now add the options
memcpy(final, temp, 1);
final[1]=options[0];
memcpy(final+2, temp+1,7);
final[9]=options[1];
memcpy(final+10, temp+8,7);
final[17]=options[2];
memcpy(final+18, temp+15,7);
final[25]=options[3];
memcpy(final+26, temp+22,4);
printf("----------------------------------------------------\n");
printf("your-license-key: ");
for(i=0;i<strlen(final);i++)
{
  if (i%7==0 && i>0) printf("-");
  printf("%c", final[i]);
}
printf("\n");
printf("----------------------------------------------------\n");
}

网友:
我只能说:就是牛!!!!!!!!!!!!!!!!!!!!!!!!!!!!
敬礼

网友:
普源这货,好的不学尽学坏的……

网友:
谁有PRIVE KEY 短消息一个。

在线XXX网站一个:
http://riglol.3owl.com/

网友A:
引用 楼主:
需要授权码的把你的机器序列号发上来!

DS1ZA154101684 求破,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1ZA154101684 求破,谢谢了·

24M授权码:
RDJ9JBB-N3SWWUS-KRHAV2N-NAQVEQS

网友:
安捷伦都是卖加密模块,新机器提供一个月使用,加密模块都暴贵,也没找到有破解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4M授权码:
RDJ9JBB-N3SWWUS-KRHAV2N-NAQVEQS
触发:

谢谢楼主大好人,3个都一样?目前只有24M 的可以用了·

网友:
好贵啊都

楼主:
不好意思贴错了,已经躺在床上了,明天把解码的授权码也发给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贴错了,已经躺在床上了,明天把解码的授权码也发给你。

好的,谢谢了~

楼主:
波形录制:
FD74GJQ-KLSEP6S-H8HAJRR-2QJ4JES
触发:
RDJ9JBB-N3SWWUS-NG8AR2A-5NM9BWS
协议解析:
RDJ9JBB-N3SWWUS-MEBAGYD-5W28CSA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录制:
FD74GJQ-KLSEP6S-H8HAJRR-2QJ4JES
触发:

十分谢谢了,我晚上回去试下·

网友:
DP832
DP8C153701862

网友B:
你们这帮刁民
这么折腾下去,普源不会把加密算法改了啊
我得赶快入手一台了还得麻烦mxfahm老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这帮刁民
这么折腾下去,普源不会把加密算法改了啊
我得赶快入手一台了还得麻烦mxfahm ...

已经有大量机器售出,普源不会轻易改算法,否则可能会造成以前售出的机器无法购买激活的问题

普源这种激活插件的方式是早晚会被破解的,硬件已经完备,只是软件做了功能限制,而且普源DS1074Z和DS1104Z是相同的设计,也就是说同样有破解升级的可能,等待高手出来研究。

早期曾经有人跟我说他可以破解,但要收费
感谢楼主共享,论坛很强大。

DS1000Z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与我联系,给论坛朋友是有优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形录制:
FD74GJQ-KLSEP6S-H8HAJRR-2QJ4JES
触发:

全部搞好了,万分感谢!

网友:
http://riglol.3owl.com/
通过这个网站5个功能解锁成功,
500uV那个意义不大。
哈哈
万分感谢。

附件是网站上下的源码和编译好的应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装功能是干嘛的?我的咋没有?对了,我发现我的有时候看方波,竖线不明显,或者没有竖线,是怎么回事? ...

改一下显示方式, 从“点” 改成 “矢量”。

网友:
碉堡了
存储深度24M, 真是碉堡了
我都想买一台了

网友:
普源的机器都逃不过被破解的命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显示方式, 从“点” 改成 “矢量”。

谢谢了,我试下。顺便问下,网址里Privatekey 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我试下。顺便问下,网址里Privatekey 是什么东西?

这个应该是用于生成激活码的密钥,有多位论坛朋友在问,这个还望了解的朋友可以共享一下。

本身DS1000Z系列性价比就是很高的,再加上插件可以破解,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超值的,尤其DS1074Z

网友:
那个privatekey是网页自动生成的,填上序列号和选件号,privatekey留空, 按 genernate 就行了。

privatekey会自动产生。

反正我就是这样弄的 ,成功了。

网友:
更正一下经实测,此Privatekey密钥 在此程序里会自动生成。点genernate会弹出激活码的对话框。

网友:
m   a  r    k

网友:
DS1000z
DS1ZA155002889

跪求破解啊

楼主(2013-12-28):
RDJ9JBB-N3SWWUS-AM3A7PQ-Y2YPBXA
RDJ9JBB-N3SWWUS-XGKACTJ-6T8YCUS
RDJ9JBB-N3SWWUS-RTUANAM-VHHQJ5S
RDJ9JBB-N3SWWUS-VRDAMLZ-TUM6E4S
RDJ9JBB-N3SWWUS-CWUEPE5-NSRZABA

网友:
万分感谢,试一下先

网友:
全部搞定了,谢谢楼主
By the way,最后一个是什么的呢?

网友:
楼主好人,留名
备用了

网友:
万能的坛!这正是我所要的。升级到56M深度,各种解码。谢谢。

网友D:
网页上试了一下,不行啊,序列号长度错误,无论输入什么样的序列号都是错误,楼主qq方便联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页上试了一下,不行啊,序列号长度错误,无论输入什么样的序列号都是错误,楼主qq方便联系吗? ...

在dos环境下用附件里的exe文件生成 命令格式为riglol 序列号 和功能码。直接执行不加参数可以看到功能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dos环境下用附件里的exe文件生成 命令格式为riglol 序列号 和功能码。直接执行不加参数可以看到功能码 ...

您说详细点,怎么运行,怎样输入,谢谢啦,我qq 294253555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说详细点,怎么运行,怎样输入,谢谢啦,我qq 294253555

已经搞出激活码了,都搞定了,感谢楼主!另外问下,那个100M是不是能升级成100M的啦?

网友:
能破解啊!!!!!!

网友E:
今天用上面的激活文件,激活了下,发现原来的示波器显示的型号ds1074z 变成ds1104z 了,不清楚只是内部显示变了,还是实际带宽也增加了
使用的是 序列号 +  DSFR 生成的激活码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今天用上面的激活文件,激活了下,发现原来的示波器显示的型号ds1074z 变成ds1104z 了,不清楚只是内部显示 ...

我的型号也变成1104了,应该是100M的了,有条件可以测试下带宽,附上1074的带宽图

网友:
如果真变成100M带宽的话
谁还买ds1104哦

网友:
公司学校等单位 还是会买DS1104Z的

谁的DS2000A破解成功了,希望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
最近看上了这个示波器,留名了!

网友:
同问,DS2000系列如何破解

网友:
都是牛人。。。。。。。。   膜拜

网友(2014-01-27):
这个绝对要mark,谢啦

网友F:
DS2000A真正的破解有难度。方法一:2000A是一机一密需要做内存转贮把内存文件发给一个外国高手他把注册码返回给你。方法二:还有种方法是降级到老版本。方法三:用补丁包。连接网上搜哈。

网友G:
在tjzhky店里买的ds1074z示波器破解成功。PS:EMS经济快递很给力,年三十送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DS2000A真正的破解有难度。方法一:2000A是一机一密需要做内存转贮把内存文件发给一个外国高手他把注册码返 ...

这个有兴趣,破解简单了就败一台

网友:
DS1074Z不便宜啊

网友:
买个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在tjzhky店里买的ds1074z示波器破解成功。PS:EMS经济快递很给力,年三十送到了

年前那段时间快递都歇了,顺丰不到的地方也就EMS经济了,还算给力。
恭喜破解成功:)

网友I(2014-03-27):
引用 网友H:
年前那段时间快递都歇了,顺丰不到的地方也就EMS经济了,还算给力。
恭喜破解成功:) ...

DSFR - all options 这个码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DSFR - all options 这个码是用来干什么的?

一次开通所有选件

网友(2014-04-30):
我的也破解成功了,型号也变成DS1104z了。

网友:
还能破解啊

网友:
ds2202a

DS2D161250309

求序列号

网友:
2000系列的要刷固件算,eecblog上有傻瓜破解软件

网友:
本坛也有2000的破解方法的

网友(2014-05-31):
连源代码都有,太牛了。。。。。。。。。

网友(2014-10-22):
买了个高级一点的,MSO1074,发现网上没有破解的,亏大了

楼主:
你用那个算号器有试过吗?

网友J:
我的是买的时候已经破解好了的,供应商给出破解号,自己输入即可;但是用这个机器有时候会死机(一开机就死,遇到过一次),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和我类似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是买的时候已经破解好了的,供应商给出破解号,自己输入即可;但是用这个机器有时候会死机(一开机就死 ...

我用的机器从来没有死机过,如果上电就死机可能是初始化失败。

网友K:
围观,为啥要加密,另外收费么。

楼主:
是要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围观,为啥要加密,另外收费么。

用太阳的硬件做出不同档次的机器,要使用某些功能就需要付费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太阳的硬件做出不同档次的机器,要使用某些功能就需要付费啦。

哦。一样的硬件,靠软件多卖钱。

网友:
现在关注的重点已经转向DS1054Z了,一样可以破解,价格更便宜
PJ方法和楼主的一样
破解后系统信息可以看这里的用户评价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6861886750.6.iSTSBR&id=41082416698

另付上DS1054Z破解100M带宽后与正式的DS1104Z对比测试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kwNTU1MjY0/v.swf

根据示波器带宽定义,如果100M带宽示波器测一个100MHZ正弦波 1V电压信号,示波器测的读值应该是100MHZ,电压0.707V。
如果测得电压值大于0.707V则说明示波器带宽大于100M,如果测得电压值小于0.707V则说明示波器带宽小于100M

网友:
给zlg的一记重拳

楼主:
这样看来zlg的示波器确实没什么优势了,不过我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国内厂家给我们提供更丰富的产品,让我们有更多的选择。

网友:
ZLG的日子难过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在dos环境下用附件里的exe文件生成 命令格式为riglol 序列号 和功能码。直接执行不加参数可以看到功能码 ...

为什么我运行命令没有DSFR的选项。改频率?。。。

网友:
如果能破解使用,这间店双11-12 直降到1888元。。。。真是超值。。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a230r.1.0.0.XSVtNK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为什么我运行命令没有DSFR的选项。改频率?。。。

没有选项你也可以直接输 同样会生成注册码 有用没有我没有验证过。

网友(2014-11-22):
顺便搭车问下, 泰克的 MDO3034 的授权码  有破解的方法吗?  网上没找到

网友:
浪费硬件啊 !!!!!!!!!!!!!!!!

网友:
能破解真心不错啊

网友:
软件里是发现缺少全开的DSFR,还是网页方便些,包括新版DP832破解

网友(2015-04-11):
引用 楼主:
蛋痛的普源,所有选件全部搞定!

您好,MSO1104ZS能破解么

网友(2015-10-30):
没钱只能买便宜的

网友M:
现在MSO1104ZS能破解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MSO1104ZS能破解了么?

目前MSO还是不可以

另外双11双12活动正在进行,详情见http://rigol.taobao.com/p/RIGOL11.htm

网友(2016-10-13):
ds1104z 组件注册成功!感谢发此贴的朋友,时隔这么长时间此方法还好使,高兴呀

网友:
过几天就到了MSO1104,标记此贴

网友(2021-12-06):
引用 楼主:
需要授权码的把你的机器序列号发上来!

DS1ZC183401827 dm1074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