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CRC32的问题

楼主(2013-11-28):
最近在opencores里下载了CRC32校验模块,仿真的结果一直是错误的,有人做过这个吗?

网友:
自己写的哈哈

网友A:
做过,代码直接生成的.其实都大同小异,都是正确的,具体要看你应用场合,对数据格式有什么要求.自己看协议里面怎么说的,也就会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过,代码直接生成的.其实都大同小异,都是正确的,具体要看你应用场合,对数据格式有什么要求.自己看协议里面 ...

有两种校验方式,一种是把目的地址,源地址,data,还有FCS32这段数据都进行校验,会有一个常数
另一种是计算目的地址,源地址,data这段数据,然后和FCS32进行比较,我采用的是第一种方法,但是结果一直不对,crc模块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
学习了 最近在学习CRC方面知识 也想在FPGA上应用

网友B:
注意你的CRC方法是MSB先校验还是LSB先校验,然后还有CRC的反码的,得到的CRC值都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你的CRC方法是MSB先校验还是LSB先校验,然后还有CRC的反码的,得到的CRC值都不一样的。 ...

CRC校验,采用的是高位先校验,然后需要对结果取反,谢谢哥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