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ii低优先级任务有没有可能永远得不到执行机会?

楼主(2013-11-28):
初学嵌入式操作系统,
看到 ucos是基于 优先级的,不支持时间片轮番调度,高优先级任务就绪了,马上中断低优先级任务去执行,
ucos ii低优先级任务有没有可能永远得不到执行机会?

网友A:
所以需要高优先级主动释放资源。如果没有的话低优先级的任务会出现上面的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需要高优先级主动释放资源。如果没有的话低优先级的任务会出现上面的现象。 ...

哦,也就是 编程的时候需要自己注意释放资源吗?
否则有可能 低优先级 没有执行机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也就是 编程的时候需要自己注意释放资源吗?
否则有可能 低优先级 没有执行机会? ...

是这个样子的。

楼主:
另外,
看到 中断来了后,如果 有高优先级任务 就绪,就执行高优先级任务,此时中断低优先级任务,
也就是 只有中断来了,才体现出任务的优先级 高或低吧?
而在没有中断的情况,所有任务都是从 高1 到 56 的挨个执行,此时是平等的,体现不出优先级的高或低  的吧?
并不是高的就绪了就执行,如果没有 中断来,高级任务就绪了也是 在那等待,等到 转一圈回来了,才去执行高级的任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看到 中断来了后,如果 有高优先级任务 就绪,就执行高优先级任务,此时中断低优先级任务,
也就是  ...

执行中断操作以后会启用一个函数目的是为了切换任务的。
任务切换到就绪任务中优先级最高的任务中。
你可以看看源码和书,这些内容都有讲。

楼主:
噢,谢谢,
我就想先有个整体的 概念,提前明白点
假如 一直没有中断来的话,
所有任务 应该是平等吧,从头 执行到 尾?

网友:
写应用程序时,应该知道或去测试自己的程序到底占用多少CPU资源。

网友:
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会立即被调度,否则就不叫抢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谢谢,
我就想先有个整体的 概念,提前明白点
假如 一直没有中断来的话,

UCOS在中断服务程序退出时和调用系统函数时都会执行调度,这也是为什么高优先级任务需要调用系统函数(如OSTimDly)等来让低优先级任务有执行的机会.
理解操作系统的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任务调度,一个是内存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谢谢,
我就想先有个整体的 概念,提前明白点
假如 一直没有中断来的话,

请查看能够发生上下文切换的API调用,如果创建了多个非事件驱动型的任务,通过调用延时服务来获得近似时间片轮转调度现象,但是本质还是基于优先级调度的,例如任务一调用延时服务延时10ms,任务二调用延时服务延时10ms,不管它们是否同一时刻滴答到期,延时到期后,高优先级的任务都将抢先切换执行。只不过宏观上看起来它们是轮流执行而已,实际上不是轮流执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
看到 中断来了后,如果 有高优先级任务 就绪,就执行高优先级任务,此时中断低优先级任务,
也就是  ...

没有中断,也不是从高到低轮询,仍然最高优先级的任务执行,除非它让出资源,后面低优先级的任务才有机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