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 Dali 调光电源

楼主(2013-11-28):
电源板块讨论DC/DC buck boost buck-boost的多些。对于AD/DC的比较少。之前有位网友发了篇如何制作LED驱动电源的帖子,跟着这位朋友的步伐所以我也来发个类似的帖子让电源板块热起来。
玩单片机的时候在51板块、stm32板块经常索取资料。感谢阿莫提供这么好的技术交流环境。关键技术坛逛累了还能到水坛去灌灌水。哈哈~
电源参数我没有很细的去考究大致如下:
输入电压:100-264Vac
输出参数:38W/900ma (33-42V) [因为之前用iwatt的3630做了个0-10v 所以这次瓦数没有加大是想对两个机种性能做个对比 ]
整机效率:90%
方案选择:OB6563+OB2203+TSM103+MCU (MCU放在小板上做0-10V及Dali)
        APFC:attach://155271.pdfattach://155272.pdf
        flyback:attach://155269.pdfattach://155270.pdf
官方Demo:attach://155267.pdfattach://155268.pdf
调光方式:0-10V Dali(dali正在进行中)

原理图:attach://155266.pdf
PCB图:
PCB雕刻:
Boost:
flyback:
满载: 还没调整最终的电流
待机:
整机:

目前正在做那个小板;调试中的小板是---你懂的。
变压器参数按照原理图给出的。如果要做不同电压的 请自己根据开发手册自行确定匝比。也可大家讨论。
请大家踊跃发言 关于后级做调光。怎么做。做些什么。不好的请提出。

楼主:
PDF 补上
APFC:
flyback:
官方Demo:
原理图:
attach://155310.pdf
attach://155311.pdf
attach://155312.pdf
attach://155313.pdf
attach://155314.pdf
attach://155315.pdf
attach://155316.pdf

网友A:
楼主强悍
这是在公司,还是家里的?

网友B:
楼主的那种雕刻机我用过~~

网友C:
做DALI小板上的那块16脚的芯片看起来不简单啊,

网友D:
后级0~10V调光一般是用一个 可调电阻+定值电阻 来调节运放电流环的基准电压。如果利用Dili协议来进行调光的话,一般是后级放一个DC-DC的恒流IC,这个IC可以是占空比受控的,也可以是直接使用0~10V信号来调节输出电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强悍
这是在公司,还是家里的?

在公司,这也是我做的第一个副边模拟调光电源。因为想把自己一直玩的单片机结合进来。做个webserver转dali或者zigbee的。不过这个只是后续单片机处理的问题了。不过今天离职了。呵呵~要死的节奏。求带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那种雕刻机我用过~~

这个雕刻机用着还行。不过雕刻刀、分板刀 价格80RMB左右一个。我也是听说。不过用着不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DALI小板上的那块16脚的芯片看起来不简单啊,

做dali就是跟单片机串口类似。硬件接口有些区别。软件协议有些区别。当初不知道何为dali,找了很多供应商TI NXP ST 瑞萨其实都有DEMO的,有的是SOC集成DALI控制器。有的是软件模拟的。翻翻DALI协议。应该问题不大。市场上有这样的电源卖的。实在不行。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级0~10V调光一般是用一个 可调电阻+定值电阻 来调节运放电流环的基准电压。如果利用Dili协议来进行调光的 ...

这位兄弟一看就是行家。你可以把你说的案例放个PDF上来 让大伙开开眼见。
我想的方法可能偏向用一个单片机来做0-10v及Dali。
电流环的基准是通过单片机输出固定频率(0-100%)占空比,经过RC积分电路做为基准信号。后面的调光方式--一个单片机基本通吃了。
说的不对或者有更好的方法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强悍
220V 电源 不敢碰啊

玩单片机及SOC的肯定碰到220Vac有点害怕的。我第一次也是这样。非得拿张A4纸盖起来。
如果交流可以慢慢从0往上加的话 应该可以克服这个心里。第一次搞定了 后面就不怕了。就算被电到 仪器也会保护的。麻一下而已。
我最厉害的一次是 220Vac没拔掉 直接操烙铁了。碰的一声MOS 保险丝 炸了。人没事。至今难忘啊。说出来都是泪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一看就是行家。你可以把你说的案例放个PDF上来 让大伙开开眼见。
我想的方法可能偏向用一个单片 ...

0~10V模拟调光我没有做过,但是我调过明纬的这种0~10V调光电源。明纬的这种电源的调光端口你可以送一个0~10V的电压,也可以拿一个电位器直接来调光,本来想拆开看一下原理,但是电源灌了防水散热的白胶,非常硬拆不开。至于上面的那些调光的原理都是我自己意淫的,我也没有见过这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0~10V模拟调光我没有做过,但是我调过明纬的这种0~10V调光电源。明纬的这种电源的调光端口你可以送一个0~ ...

一般两根线 是可以兼容0-10V,100K电阻(阻值根据板子内部软件硬件可以更改),PWM信号调光;这个其实好做的。内部用一片模拟开关IC;
用电阻的话我开一路5v经过一个固定电阻通过模拟开关拉倒100K电阻上,调节阻值这端的信号给模拟开关2通道是不是分压了;
0-10v灌入的时候也是通过2通道过去固定电阻分压;
PWM同理;一般的51你用AD口来检测;通过软件来实现三者的功率匹配问题。
如果不考虑外拉引线根数--比如用STM8S来做的话 就更加简单了。
这个是我的思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公司,这也是我做的第一个副边模拟调光电源。因为想把自己一直玩的单片机结合进来。做个webserver转dali ...

离职,就不能再玩雕刻机了哇。。。
新工作准备还是这方向?
目前智能照明在国内算是块处女地的,国际大玩家水土不服,国内大电气厂家还没布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职,就不能再玩雕刻机了哇。。。
新工作准备还是这方向?
目前智能照明在国内算是块处女地的,国际大玩 ...

就是好尴尬啊。主要是两块都能搞搞。搞着搞着就把自己搞基了。
目前还在这个城市。下个星期上班。跟着经理走的。
说实话有雕刻机对公司或者个人DIY真是蛮好的。
特别针对电源这块有EMI的要求。

网友:
测试设备貌似很不错,能给个清单么?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看了一下,新技术,学学习.

网友:
向各们高手学习!

网友F:
学习一下,有没有0-10V的电路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有没有0-10V的电路学习一下!!

电阻分压 单片机AD检测

网友G(2014-08-14):
DALI 能否做多主竟争发送,即在DALI总线上挂DALI开关,DALI人体传感器,会不会出现竟争,
还是说DALI只能实现主机查询知DALI从机状 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DALI 能否做多主竟争发送,即在DALI总线上挂DALI开关,DALI人体传感器,会不会出现竟争,
还是说DALI只能实 ...

还没正儿八经做过dali 不好意思

网友H:
楼主我最近打算做DALI系统,关于主控模块和从控模块,以及DALI协议编解码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最近打算做DALI系统,关于主控模块和从控模块,以及DALI协议编解码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谢谢 ...

建议你去ST NXP Microchip官网去下载点资料看看吧。我没具体做过这方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去ST NXP Microchip官网去下载点资料看看吧。我没具体做过这方面。

好的,再问一下,DALI协议是主机到从机发送19位数据(1起始位+8地址位+8数据位+2停止位),从机到主机发送11位数据(1起始位+8数据位+2停止位),前者是不是不能用串口来发送,后者可以用串口来发送(设置为1个停止位也可)?

网友I:
楼主,第3张图右边的是电源吗?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第3张图右边的是电源吗?好用不?

交直流变频电源。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的,再问一下,DALI协议是主机到从机发送19位数据(1起始位+8地址位+8数据位+2停止位),从机到主机发 ...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忙。现在很少上阿莫论坛。经常逛电源网。我现在想要不做一套以太网转dali的模块。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一下,有没有0-10V的电路学习一下!!

iw3630 或者用我这个电路

网友H(2014-09-13):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一直忙。现在很少上阿莫论坛。经常逛电源网。我现在想要不做一套以太网转dali的模块。你有 ...

这个模块我差不多快做出来了,以太网转DALI,就是通过网络来控制灯光?我这边公司现在没有这种需求额

网友:
设备还挺全的呢

网友J:
dali这个总线好像没有推广出来,可能是我没有看到,也不知国内的物联网是怎么考虑照明这一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模块我差不多快做出来了,以太网转DALI,就是通过网络来控制灯光?我这边公司现在没有这种需求额 ...

做完 可以给我放在电源上 我这边有个dali主机。可以调试的。我想做的是以太网-RS485-Dali

楼主:
引用 网友J:
dali这个总线好像没有推广出来,可能是我没有看到,也不知国内的物联网是怎么考虑照明这一块的 ...

国内舞台灯 dmx512
国内工程  以太网 CAN
室内照明 zigbee Bluetooth wifi IR

网友:
楼主真土豪啊

楼主:
兄弟 不要这样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兄弟 不要这样啊

网卡了,发了两遍,不过真心羡慕那些仪器

网友:
听说过DAIL的,不过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网卡了,发了两遍,不过真心羡慕那些仪器

有的我现在也用不到了

楼主:
层主在搜集dali相关IEC标准 dali master/slaver/GC/SC/PSU 打算做(Ethernet/RS485)Modbus to DALI LED/CFL Driver。感兴趣的占楼聊聊!

网友L:
还是DMX512调光接口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是DMX512调光接口方便些。

那肯定的。DMX512舞台灯光标准协议。RS485单工 很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主在搜集dali相关IEC标准 dali master/slaver/GC/SC/PSU 打算做(Ethernet/RS485)Modbus to DALI LED/CF ...

研究DALI中。。。。。

网友M(2020-02-14):
收藏。公司目前调研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M:
收藏。公司目前调研项目

哈哈好的

网友(2020-12-22):
收藏了,dali调光

网友:
固纬那台变频电源感觉是日本NF代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