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们我又来了 求喷【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3-11-28):
上一个帖子的问题很成功的修改了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60683
现在又有了新问题~情况是这样的,我按照下面的原理图连接的三极管作为开关去驱动的是激光管,但是我发现激光管是微亮的,我上了微亮和正常发光的比较图,用的是5V开关电源供电的,测得激光管两端电压为2.2V左右(正常发光应该是5V的),又测得其余的2.8V加载了集电极C和发射机E之间,我开始以为是电压的问题,又用直流稳压电源加大电压,发现激光管还是2.2V而其余的电压全分给了VCE,我个人感觉可能是三极管工作状态问题,应该工作在饱和状态,要是这个问题的话那现在只能是放大状态了,因为截止是不可能导通的,求众神分析一下(可以随便喷!就怕你不喷!)

网友A:
C极串R, R=(5V-Vce(sat)-VF)/IF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极串R, R=(5V-Vceo-VF)/IF

请问 这样算的事工作在饱和状态吗

网友B:
R1改成510R, B级下拉10K电阻,  注意与单片机共地。

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种激光头,是内部自带恒流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极串R, R=(5V-Vceo-VF)/IF

还有我知道VF是三极管正向压降,但具体是指那一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改成510R, B级下拉10K电阻,  注意与单片机共地。

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种激光头,是内部自带恒流源 ...

好的  我找找吧,估计老师办公室够呛有这电阻,我先改改大神
PS:谢谢提醒共地,我真的是太2了  不过我很好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极串R, R=(5V-Vce(sat)-VF)/IF

正常导通情况下CE之间不应该是一条导线才对吗,能解释下为什么会有压降吗而且是光源的电压恒定,其余都加载了CE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改成510R, B级下拉10K电阻,  注意与单片机共地。

还有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这种激光头,是内部自带恒流源 ...

正常导通情况下CE之间不应该是一条导线才对吗,能解释下为什么会有压降吗而且是光源的电压恒定,其余都加载了CE之间

网友:
你的单片机信号没和三极管共地,三极管的B级处于浮动状态,就相当于你的信号完全就没有起到作用。

网友:
上集说道具体东西是不能说的秘密,这么快就放出第一个东西了
目测小伙伴们很快会知道楼主到底要折腾啥了

网友:
激光通讯,N年前用音频功放直接驱动这个激光二极管。接收端用光敏电阻解调。

网友:
参考下哦

网友:
但愿你没那样用肉眼看激光

网友:
这不算标题与内容不符合么

网友:
AT89C52的IO输出电流是uA级的,通过TIP32C放大几十倍,最后激光管才多大电流?

网友:
接地没有?
人不可能同时踏入两条河流,但人可以经常犯一个错误!

网友C:
12楼给出的是  小功率激光管  自动功率控制电路(APC)   这个电路通过调试可以让激光管 光功率 维持在一个指定范围内    但是调试需要使用  激光功率计  激光管在温度过高 和  电流过大时特别容易损坏  另外不同型号机关管 PD 和 LD 的极性有所不同

LZ使用的激光头内部应该带有一个小的电路板  通常使用的是恒流电路   使用3V供电  恒流电路对元件散热器的要求不会很高 光功率的精度也低  调试好的恒流电路功率波动范围有限

PSSSSSS:!!!!警告:请勿直视激光束    尽量不要使用光功率超过5mW的激光器  激光对生物体的损伤是不可恢复的

网友:
我记得AT89系列单片机IO是弱上拉的,应该用0来驱动,1截止,改个P管试下.(话说5,6年都没有用51单片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2楼给出的是  小功率激光管  自动功率控制电路(APC)   这个电路通过调试可以让激光管 光功率 维持在一个 ...

专业人士。。。
呵呵。

网友:
你们是不是回复的太认真了,楼主求喷!   主,偶错了,我不喷你,但是这个图实在搞笑,那什么破电路!

网友:
激光管哪里买的?

网友(2013-12-30):
改MOS,毫欧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