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我的芯唐ADC采样源代码

楼主(2013-11-28):
#include "M051Series.h"
#include "ADC_drv.h"
#include "IO_drv.h"

uint16_t adcOutBuf[8];
uint16_t CurrentSlowOut;

/**************************************************************************
// ADC Initial
**************************************************************************/
void ADC_Init(void)
{
        //set GPIO to Ain mode
        SYS->P1_MFP.MFP0_AIN0_T2 = 1;
        SYS->P1_MFP.ALT0_AIN0_T2 = 0;
        PORT1->PMD.PMD0 = GPIO_INPUT;

        SYS->P1_MFP.MFP1_AIN1_T3 = 1;
        SYS->P1_MFP.ALT1_AIN1_T3 = 0;
        PORT1->PMD.PMD1 = GPIO_INPUT;

        SYS->P1_MFP.MFP2_AIN2_RXD1 = 1;
        SYS->P1_MFP.ALT2_AIN2_RXD1 = 0;
        PORT1->PMD.PMD2 = GPIO_INPUT;

        SYS->P1_MFP.MFP3_AIN3_TXD1 = 1;
        SYS->P1_MFP.ALT3_AIN3_TXD1 = 0;
        PORT1->PMD.PMD3 = GPIO_INPUT;

        SYS->P1_MFP.MFP4_AIN4_SS0 = 1;
        SYS->P1_MFP.ALT4_AIN4_SS0 = 0;
        PORT1->PMD.PMD4 = GPIO_INPUT;

        SYS->P1_MFP.MFP5_AIN5_MOSI0 = 1;
        SYS->P1_MFP.ALT5_AIN5_MOSI0 = 0;
        PORT1->PMD.PMD5 = GPIO_INPUT;

        SYS->P1_MFP.MFP6_AIN6_MISO0 = 1;
        SYS->P1_MFP.ALT6_AIN6_MISO0 = 0;
        PORT1->PMD.PMD6 = GPIO_INPUT;

        SYS->P1_MFP.MFP7_AIN7_SCLK0 = 1;
        SYS->P1_MFP.ALT7_AIN7_SCLK0 = 0;
        PORT1->PMD.PMD7 = GPIO_INPUT;

        SYSCLK->CLKSEL1.ADC_S = HCLK;                //选择ADC时钟源:内部50M
        SYSCLK->CLKDIV.ADC_N = 35;                        //ADC时钟频率 50M/此系数
        SYSCLK->APBCLK.ADC_EN = 1;                        //使能ADC时钟

        ADC->ADCR.ADEN = 1;                                //使能ADC模式
        ADC->ADCR.DIFFEN = 0;                                //单端输入模式
        ADC->ADCR.ADMD = 0;                                // 0 单次转换模式

        ADC->ADCHER.CHEN = 0x01;                //初始选择通道0

        ADC->ADSR.ADF = 1;                                 //清中断标志
        ADC->ADCR.ADIE = 1;                                //ADC中断使能
        ADC->ADCR.ADST = 1;                                //开始转换

        NVIC_SetPriority(ADC_IRQn, 3);
        NVIC_EnableIRQ(ADC_IRQn);                //enable ADC interrupt
}

/**************************************************************************
// ADC interrupt process  42us one times
***************************************************************************/
void ADC_proc(void)
{
        static uint16_t adcVol;
        static uint8_t adcChIndex;
        static uint32_t adcFiltBuf[8];
        static uint32_t CurentFiltBuf;

        ADC->ADSR.ADF = 1;                                //clear IRQ flag

        adcVol = PORT_ADDR(ADC_CH0 + (adcChIndex << 2));
        adcVol &= 0x00000FFF;                // 12bit mask
        adcVol = adcVol<<1;

        if (adcChIndex == CURENT_CH) // used for clulometer processor
        {
                CurentFiltBuf += adcVol;
                CurrentSlowOut = CurentFiltBuf >> CURRENT_FILTLEN;  //4
                CurentFiltBuf -= CurrentSlowOut;
                CurrentSlowOut = CurrentSlowOut >> 1;
        }

        adcFiltBuf[adcChIndex] += adcVol;
        adcVol = adcFiltBuf[adcChIndex] >> ADC_FILTLEN;  //4
        adcFiltBuf[adcChIndex] -= adcVol;

        adcOutBuf[adcChIndex] = adcVol>>1;

        adcChIndex++;

        if(adcChIndex >= ADC_CH_NUM)
        {
                adcChIndex = 0;
        }
        ADC->ADCHER.CHEN = 1 << adcChIndex;  //change to next channel

        ADC->ADCR.ADST = 1;  //start ADC
}

网友(2014-03-29):
寄存器操作,学起来太复杂了,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