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5W电阻发热,什么原因啊?

楼主(2013-11-28):
2.2K电阻 压降17V,算出的功率为P=U*U/R=17*17/2200=0.131W,也就是0.25w的一半左右,为什么电阻发热到烫手啊?应该选用多大功率的电阻啊0.5w行吗?

网友:
如果要不热估计要1W的  。

网友:
你能摸到烫手,证明你用指头阻挡了散热,因此而温升更高。

网友:
你这个电阻接什么用了,有的情况是电阻选大了,要计算I2R吧。

网友:
功率超过一半了。
请仔细阅读电阻的规格书。

网友:
烫手,很正常。

网友:
17V  贴片的1206能抗的住

网友:
1/4W的 电阻应该没事呀

网友:
"2.2K电阻 压降17V"这是理论的吧?你要实际测量下。0.25W理论的讲应该不热的

网友:
看手册  估计不烧掉不等于不烫手  看看他能承受多大温度

网友:
功率小的电阻散热也差,热量不能很好的散出去的话温度自然高了。换个头大点的电阻,扇热好点。

网友:
我的1/4w也发热,不过是超功率使用。

楼主:
这个电流下,0.5w的电阻会发热吗?

网友:
就这么一个小点,0.13W的功率已经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