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TEUS 仿真白炽灯的可控硅调光

楼主(2013-11-28):
● PROTEUS 仿真白炽灯的可控硅调光

楼主:
补充一下:
标题少了“白炽灯”三个字。
白炽灯的可控硅调光的仿真。

网友:
没有程序么?

楼主:
这是模拟电路,用电位器调节白炽灯的亮度。
不需要程序。

网友A:
这个挺好的,可以接风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挺好的,可以接风扇吧

白炽灯是电阻性负载。
风扇电机是电感性负载,不可以。

网友(2014-01-19):
做调光用,不错!

网友B:
和触发二极管 比有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触发二极管 比有什么优点

楼主位的截图是用于改善 TRIAC 正、负半周导通状况不均衡问题的仿真试验。
采用两路二极管和稳压管的串联(而未用触发二极管),是为了改动任一路的参数,便于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