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LCD驱动电路中原件作用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29):
在用C51驱动的LCD点阵模块上,除液晶行列驱动IC外,有典型的驱动IC(如T6963C等)、负压产生IC(如7660等),但有个LM324(或功能相仿的运放IC)及一个三极管一直想搞清其作用,不知哪位能指点下呀?谢谢!!
如下图这个Q1,其作用?或谁有完整的点阵LCD PCB图上个看看。

网友:
调对比度的

楼主:
谢谢!昨天描了下局部电路,的确如你所说,在三极管B\C间外加电位器,可以调节负压输出到T6963C上的显示负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