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S9018控制器

楼主(2013-11-29):
传说中的ES9018,吹得像飞机一样,但我做出来的,感觉就是一坨屎,也许技术不到家,我只是一个码农.
与ES9018通信走了不少弯路,有困惑也有烦恼,期间也发过邮件问ESS厂家,不过大都不太理会.
ES9018周边电路用厂家的标配,通过I2C命令控制VOL+/-,频道选择输入,静音等.

楼主:
没人顶,自己先顶顶.
当然我用的是TE7022 USB转同轴做音源输入,感觉跟用电脑直接放出的声音差不多.
有试过用DVD通过光纤给音源ES9018,是好了很多,但距离网上吹的还差很远.

网友A:
指标上要怎么测试?除了用AP之类的玩意。
输出部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标上要怎么测试?除了用AP之类的玩意。
输出部份是?

哦,说实在,我不懂功放.
耳放做双通道输出,每通道用三片AD797放大.
对于ES9018给我的感觉就是清析,干净,一种干巴巴的感觉,没有韵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标上要怎么测试?除了用AP之类的玩意。
输出部份是?

对于怎么测指标,我也不知道。
其实这个东西是有个HIFI专业级高手叫做的,我不懂音乐。但对方也不懂MCU,所以他来指导我做,单片机板我做,功放板他做。但网上就只找到一份DATASHEET,还是英文的,对于那些HIFI上专业的东西我也看不懂。所以就像笨驴推磨那样,先写个测试版MCU程序,把ES9018里的寄存器通过串口进行读写。这样,那HIFI高手想要设置什么,他自己调参数,最后他把要的参数给我,我再出个正规软件。
做这个东西累死了,我不懂音乐,可他又看不懂英文DATASHEET,所以只能这样做。
到最后可能他觉得声音不怎么样吧,就玩失踪了,我钱也没收到,就成杨白劳吧。
不过无所谓,谁玩过的出来探讨一下吧。

楼主:
软件有选择用一片ES9018还是两片ES9018,
据南开老鼠(阿莫最大的仇人)吹他们最顶级的机是用两片ES9018解码的,若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用这个软件试一下。
MCU影响ES9018声音应该较小,所以只要ES9018外部电路做得好应该就行了。
还有,实际软件由于要读ES9018的寄存器,所以I2C电路上的两个光耦要取消。

网友:
求实物照片!!非常崇拜~

网友(2014-02-08):
这个是好东东,不过元件的选用和PCB布线和电源对效果有很大影响

网友:
有没有 ES9018 MK2 的芯片手册,或者谁能搞到

网友B:
你好,我也在做ES9018的 DAC,看了下你的程序,你的信号输入切换不是去设置9018的内部寄存器的?而是外部控制继电器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也在做ES9018的 DAC,看了下你的程序,你的信号输入切换不是去设置9018的内部寄存器的?而是外部控 ...

同时有多个信号给ES9018,理论上直接控制寄存器是可以的,但我做过,这样放出来的声音受到干扰,某些输入通道干扰很严重。
所以我们的做法都是只允许一路通道输入给9018

网友:
你好,请问9018的频率显示是去读取对应输入通道的寄存器的?

楼主:
应该是吧

网友:
能发下联系QQ到我短信吗?新手组发不了消息给你,想请教下 9018的问题。谢谢!

网友(2014-04-12):
我最近也热血沸腾的想做这个东西。我就是打酱油,想玩玩。想给自己笔记本弄个hifi输出。听说所有的usb出来的i2s都不好。所以有用fpga进行同步的。

网友(2014-05-14):
要注意供电,用MCU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