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12串口调试

楼主(2013-11-29):
调试过程中经常需要打印调试信息,一般使用C标准库函数printf函数,但是DSP库函数占用内存空间太大,且耗时太大。故自己编写以下串口打印函数,此函数在51系列和430系列单片机调试时都很顺利,但是在F2812中运行到此函数时就进入非法中断,一直不得其解。刚开始学习DSP,望各位大侠指导,问题出在何处。在此先谢过!
以下是部分源代码:

#include "DSP28_Device.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arg.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static char string[128];

void Sci_printf(const char * fmt,...)
{
        va_list        ap;

        va_start(ap,fmt);
        vsprintf(string,fmt,ap);//
        Sci_sendstring(string);
        va_end(ap);
}

网友:
怎么不试试sprintf?

楼主:
还真试过,问题是一样的,运行到这个函数就调入非法中断。

网友:
使用仿真器调试,在非法中断中读取压栈的RPC,定位是从哪里进入非法中断的。

楼主:
已经解决,存储器配置有重叠区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