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芯片的AGND和DGND引脚,模拟地,数字地,电源地的理解。

楼主(2013-11-29):
AD芯片要求AGND和DGND在芯片处就近连接,模拟地和数字地又要求在电源地附近星形连接。这回让人感觉到很糊涂。我理解:
AD芯片的AGND和DGND在芯片处单点连接,或者通过磁珠单点连接。而所有的模拟量AGND还必须通过低阻抗的大面积覆铜连接到电源地。数字地DGND也要通过大面积覆铜连接到电源地。且模拟地和数字之间不可跨越形式布线。
也就是下图的连接方式。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接地原则我看过。它把通常AD器件时看做模拟器件对待,其DGND仍然走的是模拟地。而将MCU、开关电源这类耗电比较大的芯片的接地看成是数字地,这些地必须和模拟地分别在电源地附近连接。这个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才下载的资料,同学习

网友:
模拟地 数字地可以通过0欧电阻、磁珠连接

网友A:
数字和模拟如果在电源哪里就共地就很难搞得干净了。

网友:
这样不是形成地环路了

网友(2016-01-13):
引用 网友A:
数字和模拟如果在电源哪里就共地就很难搞得干净了。

那不搞一起,一个板子不就三个地吗?

网友:
要搞清楚低频和高频电流的流向,不一定要分割,或者大部分情况都不用分割,类似这样的分析,仔细阅读我发的3个链接

http://www.edn.com/design/analog ... les-of-current-flow
http://www.edn.com/design/analog ... gnal-path-crosstalk
http://www.edn.com/design/analog ... le-mixed-signal-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