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 ILI9325 液晶 VERILOG 初始化配置程序

楼主(2013-11-29):
testbench 文件

复位部分时序仿真

写命令和写数据时序仿真

全部初始化仿真波形

共享 ILI9325 液晶 VERILOG 初始化配置程序

module tft_control(
    LCD_CS,
    LCD_WR,
    LCD_RS,
    LCD_REST,
    LCD_RD,
    LCD_DataPort,
    LCD_BK,

    Sys_Clk,
    Sys_Reset_N,

    Control_Commend,
    Control_Data,
    Control_WR_RD_Direct,
    Control_Data_IN_Valid,
    Operate_State,
    LCD_SRAM_DATA
);

output LCD_CS;
output LCD_WR;
output LCD_RS;
output LCD_REST;
output LCD_RD;
output [15:0] LCD_DataPort;
output LCD_BK;

input Sys_Clk;
input Sys_Reset_N;   //低电平复位有效
/*
Control_Commend [3:0] = 0000;   无效命令
Control_Commend [3:0] = 0001;   复位TFT显示器
Control_Commend [3:0] = 0010;   发送命令模式 LCD_Write_COM(alt_u16 data)
Control_Commend [3:0] = 0011; 发送数据模式 LCD_Write_DATA(alt_u16 data)
Control_Commend [3:0] = 0100; 设置显示区域功能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Control_Commend [3:0] = 0101; 测试模式,控制显示器输出彩色条纹
Control_Commend [3:0] = 011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SetCursor(unsigned char Xpos, unsigned char Ypos)
Control_Commend [3:0] = 0111; 读取TFT显示器中SRAM区域数据
Control_Commend [3:0] = 1000; TFT 背光打开
Control_Commend [3:0] = 1001; TFT 背光关闭
*/
input [3:0] Control_Commend;
input [15:0] Control_Data;
input Control_WR_RD_Direct;
input Control_Data_IN_Valid;
output Operate_State;
output [15:0] LCD_SRAM_DATA;

reg [15:0] LCD_Data_Temp;
wire [15:0] LCD_SRAM_DATA;
assign LCD_DataPort =  LCD_Data_Temp;

// 检测控制命令有效的上升沿
reg Control_Data_IN_Valid_TMEP1;
reg Control_Data_IN_Valid_TMEP2;
wire New_Commend;
always@(posedge Sys_Clk)
    begin
        Control_Data_IN_Valid_TMEP1 <=  Control_Data_IN_Valid;
        Control_Data_IN_Valid_TMEP2 <=  Control_Data_IN_Valid_TMEP1;
    end
assign New_Commend = (~Control_Data_IN_Valid_TMEP2)&Control_Data_IN_Valid_TMEP1;
// 锁存控制命令
reg [3:0] Control_Commend_Reg1;
always@(posedge Sys_Clk)
        Control_Commend_Reg1 <= Control_Commend;

//解析控制命令:  复位、写命令、写数据
reg [3:0] JieXi_STATE;
reg [1:0] Control_State;
reg RESET_START;
reg WRITE_DATA_START;
reg WRITE_COMMEND_START;
reg [3:0] Control_Commend_Reg;
reg Operate_State;
reg OPEN_BK;
reg RESET_END;
reg WRITE_COMMEND_END;
reg WRITE_DATA_END;

always@(neg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eset_N)
        if(!Sys_Reset_N)
            begin
            Operate_State <= 1'b0;//为1时,正在操作,为0时,空闲
            JieXi_STATE <= 0;
            Control_State <= 0;
            RESET_START <= 1'b0;
            WRITE_DATA_START<= 1'b0;
            WRITE_COMMEND_START <= 1'b0;
        end
        else
            begin
                case(JieXi_STATE)
                0:
                    if(Control_Data_IN_Valid)        //(New_Commend)         //检测到新命令,进入到操作状态机中
                        begin
                        JieXi_STATE <= 1;
                        Control_Commend_Reg <= Control_Commend;        //Control_Commend_Reg1;
                                                                Operate_State <= 1'b1;                                                  //为1时,正在操作,为0时,空闲
                        end
                    else
                        begin
                            Operate_State <= 1'b0;  //为1时,正在操作,为0时,空闲
                            JieXi_STATE <= 0;
                            Control_State <= 0;
                            RESET_START <= 1'b0;
                            WRITE_DATA_START<= 1'b0;
                            WRITE_COMMEND_START <= 1'b0;
                        end
                        ///////////////////进入复位操作///////////
                1:
                    if(Control_Commend_Reg == 4'b0001)  //复位TFT命令
                        begin
                        JieXi_STATE <= 2;
                        //Operate_State <= 1'b1;  //为1时,正在操作,为0时,空闲
                                                                Control_State <= 0;                 //进入复位控制状态
                                                                RESET_START <= 1'b1;
                        end
                    else
                        JieXi_STATE <= 4;       //跳转到下一个执行命令
                2: begin
                        RESET_START <= 1'b1;    //启动TFT复位控制状态机
                        JieXi_STATE <= 3;
                    end
                3:
                    if(RESET_END)               //判断复位是否结束
                        begin
                        //Operate_State <= 1'b0;
                        JieXi_STATE <= 4;       //跳转到下一个执行命令
                        end
                    else
                        begin
                        RESET_START <= 1'b0;
                        JieXi_STATE <= 3;           //等待复位结束
                    end
                        /////////////////////复位操作结束//////////////////
                        //////////////////控制TFT 写命令开始///////////////
                4:
                    if(Control_Commend_Reg == 4'b0010)  //发送命令模式 LCD_Write_COM(alt_u16 data)
                        begin
                        JieXi_STATE <= 5;
                        //Operate_State <= 1'b1;  //为1时,正在操作,为0时,空闲
                        end
                    else
                        JieXi_STATE <= 7;       //跳转到下一个执行命令
                5: begin
                        Control_State <= 1; //进入控制TFT 写命令状态
                        WRITE_COMMEND_START <= 1'b1; //启动写命令状态机
                        JieXi_STATE <= 6;
                    end
                6:
                    if(WRITE_COMMEND_END)               //判断写命令是否结束
                        begin
                        //Operate_State <= 1'b0;
                        JieXi_STATE <= 7;       //跳转到下一个执行命令
                        end
                    else
                        begin
                        WRITE_COMMEND_START <= 1'b0;
                        JieXi_STATE <= 6;           //等待写命令结束
                    end
                        //////////////////控制TFT 写命令结束///////////////
                7:                //////////////////控制TFT 写数据开始///////////////
                    if(Control_Commend_Reg == 4'b0011)  //发送数据模式 LCD_DATA(alt_u16 data)
                        begin
                        JieXi_STATE <= 8;
                        //Operate_State <= 1'b1;  //为1时,正在操作,为0时,空闲
                        end
                    else
                        JieXi_STATE <= 10;      //跳转到下一个执行命令
                8: begin
                        Control_State <= 2; //进入控制TFT 写数据状态
                        WRITE_DATA_START<= 1'b1; //启动写命令状态机
                        JieXi_STATE <= 9;
                    end
                9:
                    if(WRITE_DATA_END)              //判断写数据是否结束
                        begin
                        //Operate_State <= 1'b0;
                        JieXi_STATE <= 10;      //跳转到下一个执行命令
                        end
                    else
                        begin
                        WRITE_DATA_START<= 1'b0;
                        JieXi_STATE <= 9;           //等待写数据结束
                    end
                        //////////////////控制TFT 写数据结束///////////////
                10:if(Control_Commend_Reg == 4'b1000)   //背光打开
                        begin
                            OPEN_BK <= 1'b1;
                            JieXi_STATE <= 11;
                        end
                    else
                        JieXi_STATE <= 11;
                11:if(Control_Commend_Reg == 4'b1001)   //背光关闭
                        begin
                            OPEN_BK <= 1'b0;
                            JieXi_STATE <= 0;
                                                                         Operate_State <= 1'b0;
                        end
                    else
                                                        begin
                        JieXi_STATE <= 0;
                                                                Operate_State <= 1'b0;
                                                        end
                default:    JieXi_STATE <= 0;
            endcase
            end

///// 延时控制/////
reg [15:0] Delay_Count_TEMP1;
reg [15:0] Delay_Count_TEMP2;
//执行控制
reg [3:0] RESET_STATE;
reg [15:0] Delay_Count;

reg [2:0] WRITE_COMMEND_STATE;

reg [2:0] WRITE_DATA_STATE;

reg LCD_CS;
reg LCD_RD;
reg LCD_WR;
reg LCD_RS;
reg LCD_REST;
reg LCD_BK;

always@(posedge Sys_Clk or negedge Sys_Reset_N)
        if(!Sys_Reset_N)
            begin
            RESET_STATE <= 0;
            RESET_END <= 1'b1;

            WRITE_COMMEND_END <= 1'b1;
            WRITE_COMMEND_STATE <= 0;

            WRITE_DATA_END <= 1'b1;
            WRITE_DATA_STATE <= 0;
            LCD_CS <= 1'b1;
            LCD_RD <= 1'b1;
            LCD_WR <= 1'b1;
            LCD_RS <= 1'b1;
                                LCD_REST <= 1'b1;
            end
        else
            case(Control_State)
            0 :     //控制TFT复位状态
                case(RESET_STATE)
                0 :
                    if(RESET_START) //其它模块控制
                        begin
                            RESET_STATE <= 1;
                            LCD_CS <= 1'b0;
                            LCD_RD <= 1'b1;
                            LCD_WR <= 1'b1;
                            LCD_RS <= 1'b1;
                                                                         LCD_REST <= 1'b0;
                                                                         RESET_END <= 1'b0;
                        end
                    else
                        begin
                            RESET_STATE <= 0;
                                                                         //LCD_CS <= 1'b1;
                                                                         LCD_REST <= 1'b1;
                                                                         RESET_END <= 1'b1;
                        end
                1: if(Delay_Count_TEMP1 < 16'h03f)
                                                                Delay_Count_TEMP1 <= Delay_Count_TEMP1 + 1'b1;
                                                 else
                    begin
                        Delay_Count_TEMP1 <= 0;
                        RESET_STATE <= 2;
                    end
                2:
                    begin
                        LCD_REST <= 1'b1;
                        RESET_STATE <= 3;
                    end
                3: if(Delay_Count_TEMP2 < 16'h03f)
                                                                Delay_Count_TEMP2 <= Delay_Count_TEMP2 + 1'b1;
                                                 else
                    begin
                        Delay_Count_TEMP2 <= 0;
                        RESET_STATE <= 0;
                                                                RESET_END <= 1'b1;
                                                                //LCD_CS <= 1'b1;
                    end
                default:
                    begin
                        RESET_STATE <= 0;
                        LCD_REST <= 1'b1;
                                                                RESET_END <= 1'b1;
                                                  end
                endcase
            1://控制TFT 写命令
                    case(WRITE_COMMEND_STATE)
                    0:
                        if(WRITE_COMMEND_START)
                            begin
                            WRITE_COMMEND_STATE <= 1;
                            WRITE_COMMEND_END <= 1'b0;
                            end
                        else
                            begin
                            WRITE_COMMEND_STATE <= 0;
                            WRITE_COMMEND_END <= 1'b1;
                            end
                    1:  begin
                        LCD_CS <= 1'b0;
                        LCD_RS <= 1'b0;
                        LCD_RD <= 1'b1;
                                                                LCD_REST <= 1'b1;
                        LCD_Data_Temp <= Control_Data;  //将命令字发送给TFT
                        WRITE_COMMEND_STATE <= 2;
                    end
                    2: begin
                        LCD_WR <= 1'b0;
                                                                //LCD_CS <= 1'b0;
                        WRITE_COMMEND_STATE <= 3;
                    end
                    3:  begin
                        LCD_WR <= 1'b1;
                                                                //LCD_CS <= 1'b1;
                        WRITE_COMMEND_STATE <= 4;
                    end
                    4: begin
                        WRITE_COMMEND_END <= 1'b1;
                        WRITE_COMMEND_STATE <= 0;
                    end
                    default: begin
                        LCD_WR <= 1'b1;
                                                                //LCD_CS <= 1'b1;
                        WRITE_COMMEND_STATE <= 0;
                        WRITE_COMMEND_END <= 1'b1;
                        end
                    endcase
            2:
                    case(WRITE_DATA_STATE)
                    0:
                        if(WRITE_DATA_START)
                            begin
                            WRITE_DATA_STATE <= 1;
                            WRITE_DATA_END <= 1'b0;
                            end
                        else
                            begin
                            WRITE_DATA_STATE <= 0;
                            WRITE_DATA_END <= 1'b1;
                            end
                    1:  begin
                        //LCD_CS <= 1'b1;
                        LCD_RS <= 1'b1;
                        LCD_RD <= 1'b1;
                                                                LCD_REST <= 1'b1;
                        LCD_Data_Temp <= Control_Data;  //将命令字发送给TFT
                        WRITE_DATA_STATE <= 2;
                    end
                    2: begin
                        LCD_WR <= 1'b0;
                                                                //LCD_CS <= 1'b0;
                        WRITE_DATA_STATE <= 3;
                    end
                    3:  begin
                        LCD_WR <= 1'b1;
                                                                //LCD_CS <= 1'b1;
                        WRITE_DATA_STATE <= 4;
                    end
                    4: begin
                        WRITE_DATA_END <= 1'b1;
                        WRITE_DATA_STATE <= 0;
                                                                LCD_CS <= 1'b1;
                    end
                    default:
                        begin
                            LCD_WR <= 1'b1;
                            WRITE_DATA_STATE <= 0;
                            WRITE_DATA_END <= 1'b1;
                        end
                    endcase
            3: //背光打开或关闭
                    if(OPEN_BK) //背光打开
                        begin
                        //LCD_CS <= 1'b0;
                        LCD_BK <= 1'b1;
                                                                LCD_REST <= 1'b1;
                    end
                    else        //背光关闭
                        begin
                        //LCD_CS <= 1'b0;
                        LCD_BK <= 1'b0;
                                                                LCD_REST <= 1'b1;
                    end
                default:;
            endcase
endmodule

////////////////////////////////////////////////////////////////////////////
///////////////////////////////////////////////////////////////////////////

/*
Control_Commend [3:0] = 0000;        无效命令
Control_Commend [3:0] = 0001;        复位TFT显示器
Control_Commend [3:0] = 0010;        发送命令模式 LCD_Write_COM(alt_u16 data)
Control_Commend [3:0] = 0011; 发送数据模式 LCD_Write_DATA(alt_u16 data)
Control_Commend [3:0] = 0100; 设置显示区域功能 Address_set(unsigned int x1,unsigned int y1,unsigned int x2,unsigned int y2)
Control_Commend [3:0] = 0101; 测试模式,控制显示器输出彩色条纹
Control_Commend [3:0] = 0110; 设置光标位置 LCD_SetCursor(unsigned char Xpos, unsigned char Ypos)
Control_Commend [3:0] = 0111; 读取TFT显示器中SRAM区域数据
Control_Commend [3:0] = 1000; TFT 背光打开
Control_Commend [3:0] = 1001; TFT 背光关闭
*/
/*
        TFT 应用层程序

*/

module tft_top(
    LCD_CS,
    LCD_WR,
    LCD_RS,
    LCD_REST,
    LCD_RD,
    LCD_DataPort,
         INIT_OV7670_SWITCH,
         TFT_INIT_FINISH,

         Clk_100MHZ,
    Sys_Reset_N,

         START_INIT_TFT,
         TFT_CTRL_CLK,
         LCD_BK,
         TFT_WR_RD

);
    output LCD_CS;
    output LCD_WR;
    output LCD_RS;
    output LCD_REST;
    output LCD_RD;
    output [15:0] LCD_DataPort;
    output [1:0] INIT_OV7670_SWITCH;

         input Clk_100MHZ;
    input Sys_Reset_N;

         output TFT_INIT_FINISH; //高电平输出表示初始化结束,低电平时表示正在初始化
         input  START_INIT_TFT;         //高电平时TFT初始化,低电平时,不进行初始化
         output TFT_CTRL_CLK;
         output LCD_BK;

         output TFT_WR_RD;
//如果要控制模块进行初始化,可以先判断  TFT_INIT_FINISH  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高电平,
//设置 START_INIT_TFT 为高电平,则模块进入初始化状态。设置高电平后需要拉回低电平
// START_INIT_TFT 为高电平宽度以  TFT_CTRL_CLK 时钟为准
//  定义颜色
parameter   BLACK   = 16'h0000; /* 黑色:    0,   0,   0 */
parameter   BLUE    = 16'h001F; /* 蓝色:    0,   0, 255 */
parameter   GREEN   = 16'h07E0; /* 绿色:    0, 255,   0 */
parameter   CYAN    = 16'h07FF; /* 青色:    0, 255, 255 */
parameter   RED     = 16'hF800; /* 红色:  255,   0,   0 */
parameter   MAGENTA = 16'hF81F; /* 品红:  255,   0, 255 */
parameter   YELLOW  = 16'hFFE0; /* 黄色:  255, 255, 0   */
parameter   WHITE   = 16'hFFFF; /* 白色:  255, 255, 255 */
parameter   NAVY    = 16'h000F; /* 深蓝色:  0,   0, 128 */
parameter   DGREEN  = 16'h03E0; /* 深绿色:  0, 128,   0 */
parameter   DCYAN   = 16'h03EF; /* 深青色:  0, 128, 128 */
parameter   MAROON  = 16'h7800; /* 深红色:128,   0,   0 */
parameter   PURPLE  = 16'h780F; /* 紫色:  128,   0, 128 */
parameter   OLIVE   = 16'h7BE0; /* 橄榄绿:128, 128,   0 */
parameter   LGRAY   = 16'hC618; /* 灰白色:192, 192, 192 */
parameter   DGRAY   = 16'h7BEF; /* 深灰色:128, 128, 128 */
parameter   LBLUE   = 16'h3BD0; /* 浅蓝色: */
parameter   LRED    = 16'hF44F; /* 浅红色: */
parameter   LGREEN  = 16'h8F12; /* 浅绿色: */

//        Clock Setting
parameter        CLK_Freq        =        50000000;//100000000;        //        100        MHz
parameter        TFT_Freq        =        500000;                //        10000 = 100us        KHz

parameter   MAXIN_INDEX = 56;

/////////////////////        TFT Control Clock        ////////////////////////
reg TFT_CTRL_CLK;
reg [15:0] TFT_CLK_DIV;
// 产生TFT控制时钟信号
always@(posedge Clk_100MHZ or negedge Sys_Reset_N)
        if(!Sys_Reset_N)
        begin
                TFT_CTRL_CLK        <=        0;
                TFT_CLK_DIV        <=        0;
        end
        else
        begin
                if( TFT_CLK_DIV        < (CLK_Freq/TFT_Freq) )
                        TFT_CLK_DIV        <=        TFT_CLK_DIV + 1'b1;
                else
                begin
                        TFT_CLK_DIV        <=        0;
                        TFT_CTRL_CLK        <=        ~TFT_CTRL_CLK;
                end
        end
//调用底层TFT 控制程序
tft_control u0(
    .LCD_CS(LCD_CS),
    .LCD_WR(LCD_WR),
    .LCD_RS(LCD_RS),
    .LCD_REST(LCD_REST),
    .LCD_RD(LCD_RD),
    .LCD_DataPort(LCD_DataPort),
    .LCD_BK(LCD_BK),

    .Sys_Clk(TFT_CTRL_CLK),
    .Sys_Reset_N(Sys_Reset_N),

    .Control_Commend(Control_Commend),
    .Control_Data(Control_Data),
    .Control_WR_RD_Direct(Control_WR_RD_Direct),
    .Control_Data_IN_Valid(Control_Data_IN_Valid),
    .Operate_State(Operate_State),
    .LCD_SRAM_DATA(LCD_SRAM_DATA)
);

//彩条颜色设置
wire [15:0] TFT_DATA_CAI_TIAO;

wire Operate_State;
wire [15:0] LCD_SRAM_DATA;

reg TFT_INIT_FINISH;
reg [3:0] Control_Commend;
reg Control_WR_RD_Direct;
reg Control_Data_IN_Valid;
reg [15:0] Control_Data;
reg [4:0] YingYong_State;
reg [5:0] TFT_LUT_INDEX;
reg [31:0] TFT_LUT_DATA_REG32;
reg [8:0] Hang_Total;
reg [8:0] Lie_Total;
reg [1:0] INIT_OV7670_SWITCH;
reg [15:0] JiCunQi_Delay;

reg [31:0] TFT_LUT_DATA;
//assign TFT_DATA_CAI_TIAO = (Hang_Total<80)? BLUE :((Hang_Total>=80)&&(Hang_Total<160))? RED :(Hang_Total>=160)?DGREEN:PURPLE;
assign TFT_DATA_CAI_TIAO[15:0] = (Hang_Total[8:0]<100)? 16'h001F :16'hF44F;
assign TFT_WR_RD = Control_WR_RD_Direct;
///////////////////////////////////////////////////////////
//  TFT 应用层操作
always@(posedge TFT_CTRL_CLK or negedge Sys_Reset_N)
        if(!Sys_Reset_N)
                begin
                        YingYong_State <= 0;
                        TFT_LUT_INDEX <= 0;
                        TFT_INIT_FINISH <= 1'b0;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0;
                        Control_WR_RD_Direct <= 1'b1;
                        Control_Commend <= 4'b0000;
                        INIT_OV7670_SWITCH <= 2'b01;        // 初始配置到TFT 初始化控制部分
                        JiCunQi_Delay <= 0;
                end
        else
                case(YingYong_State)
                0:        begin
                                Control_WR_RD_Direct <= 1'b1;                //为写状态
                                Control_Commend <= 4'b0001;                //复位命令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1;        //使能命令有效
                                Control_Data <= 16'h0000;
                                YingYong_State <= 1;
                                TFT_INIT_FINISH <= 1'b0;
                                INIT_OV7670_SWITCH <= 2'b01;                 //初始配置到TFT 初始化控制部分
                                TFT_LUT_INDEX <=0;
                        end
                1: begin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0;        //使能命令无效
                                YingYong_State <= 2;
                        end
                2:
                                YingYong_State <= 3;
                3:
                        if(!Operate_State)   //为1时,正在操作,为0时,空闲
                                YingYong_State <= 4;        //复位操作结束
                        else
                                YingYong_State <= 3; //等待复位操作结束
//复位结束,开始初始化液晶屏
                4: if(TFT_LUT_INDEX[5:0] < 6'd56)
                                begin
                                        TFT_LUT_DATA_REG32 <= TFT_LUT_DATA;                                                //读取索引表中数据
                                        YingYong_State <= 5;
                                end
                        else
                                        YingYong_State <= 11;        //表示初始化完成,进入到下一步操作
                5: begin
                                        Control_Commend <= 4'b0010;                                                                //进入写命令模式
                                        Control_Data[15:0] <= TFT_LUT_DATA_REG32[31:16];        //读取命令值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1;                                                        //使能信号
                                        YingYong_State <= 6;
                        end
                6: begin
                                YingYong_State <= 7;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0;
                        end
                7:
                        if(!Operate_State)
                                YingYong_State <= 8;
                        else
                                YingYong_State <= 7;
                8: begin
                                Control_Commend <= 4'b0011;                                                                //进入写数据模式
                                Control_Data[15:0] <= TFT_LUT_DATA_REG32[15:0];        //读取命令值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1;
                                YingYong_State <= 9;
                        end
                9: begin
                                YingYong_State <= 10;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0;
                        end
                10:
                        if(!Operate_State)
                                        YingYong_State <= 21;        //跳转到21状态,判断是否当前寄存器操作后需要延时
                        else
                                YingYong_State <= 10;
//////////初始化完成///////////
//  设置显示位置/// LCD_Write_COM(0x0022);
                11: if(!Operate_State)
                                begin
                                        Control_Commend <= 4'b0010;                                                                //进入写命令模式
                                        Control_Data[15:0] <= 16'h0022;                                                        //读取命令值
                                        YingYong_State <= 12;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1;
                                end
                        else
                                YingYong_State <= 11;
                12: begin
                                YingYong_State <= 13;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0;                //使能信号
                         end
                13:
                        if(!Operate_State)
                                YingYong_State <= 14;
                        else
                                YingYong_State <= 13;
/////////////////////////////////////////////////
/// 显示彩条颜色
                14:if(Lie_Total < 319)
                                YingYong_State <= 15;
                        else
                                YingYong_State <= 19;                        //彩条显示结束
                15:if(Hang_Total < 239)
                                YingYong_State <= 16;
                        else
                                begin
                                YingYong_State <= 14;
                                Lie_Total <= Lie_Total + 1'b1;
                                end
                16: begin
                                Control_Commend <= 4'b0011;                                                                //进入写数据模式
                                Control_Data[15:0] <= TFT_DATA_CAI_TIAO[15:0];                                //显示彩条数据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1;
                                YingYong_State <= 17;
                end
                17: begin
                                YingYong_State <= 18;
                                Control_Data_IN_Valid <= 1'b0;
                        end
                18: begin
                        if(!Operate_State)
                                begin
                                        YingYong_State <= 15;
                                        Hang_Total <= Hang_Total + 1'b1;
                                end
                        else
                                YingYong_State <= 18;
                        end
                19: begin
                                YingYong_State <= 20;
                                TFT_INIT_FINISH <= 1'b1;
                                INIT_OV7670_SWITCH <= 2'b10;  // 切换到OV7670显示 2'b10
                        end
                20:
                                if(START_INIT_TFT)
                                        YingYong_State <= 0;
                                else
                                        YingYong_State <= 20;
//////////////////////////////////////////////////////////////
//延时状态, 在初始化的某些寄存器配置好后需要进行延时
                21:
                        if((TFT_LUT_INDEX == 6'd1)|(TFT_LUT_INDEX == 6'd15)|(TFT_LUT_INDEX == 6'd16)|(TFT_LUT_INDEX == 6'd17)|(TFT_LUT_INDEX == 6'd50)|(TFT_LUT_INDEX == 6'd13)|(TFT_LUT_INDEX == 6'd56))
                                begin
                                        TFT_LUT_INDEX <= TFT_LUT_INDEX + 1'b1;
                                        YingYong_State <= 22;                //需要延时,进入延时状态
                                end
                         else
                                begin
                                        TFT_LUT_INDEX <= TFT_LUT_INDEX + 1'b1;
                                        YingYong_State <= 4;                        //不需要延时,则跳转到下一个寄存器写状态
                                end
                22:
                        if(JiCunQi_Delay < 16'h0FF)                        //延时200ms
                                JiCunQi_Delay <= JiCunQi_Delay + 1'b1;
                        else
                                begin
                                        JiCunQi_Delay <= 0;
                                        YingYong_State <= 4;
                                end
                default:YingYong_State <= 0;
                endcase

always@(*)
begin
        case(TFT_LUT_INDEX)
            //************* Start Initial Sequence **********//
    0:  TFT_LUT_DATA <= {16'h00E5,16'h8000};  //oscillation control
    1:  TFT_LUT_DATA <= {16'h0000,16'hffff};  //oscillation control
         //delayms(200);
    2:  TFT_LUT_DATA <= {16'h0001,16'h0100};  //oscillation control
    3:  TFT_LUT_DATA <= {16'h0002,16'hffff};  //    1:  TFT_LUT_DATA <= {16'h0002,16'h0700};
    4:  TFT_LUT_DATA <= {16'h0003,16'h1018}; // entry mode 0x1028
    5:  TFT_LUT_DATA <= {16'h0004,16'h0000};  //resize control
    6:  TFT_LUT_DATA <= {16'h0008,16'h0202};  // display control// set fp,bp
    7:  TFT_LUT_DATA <= {16'h0009,16'h0000};  // display control
    8:  TFT_LUT_DATA <= {16'h000a,16'h0000};  //display control 4
    9:  TFT_LUT_DATA <= {16'h000c,16'h0001};  //rgb display interface control//RGB interface 16bit 静态的图片,动态的需要设置为dm和rm
    10:  TFT_LUT_DATA <= {16'h000d,16'h0000};  //frame marker position
    11:  TFT_LUT_DATA <= {16'h000F,16'h0000};  // rgb display interface control
    //power on
    12:  TFT_LUT_DATA <= {16'h0010,16'h17b0}; //power control 1
    13:  TFT_LUT_DATA <= {16'h0011,16'h0137}; //power control 2
    14:  TFT_LUT_DATA <= {16'h0012,16'h0139};  //power control 3
     //set pon vcmr=1,pson=0;set vrh3-0
    15:  TFT_LUT_DATA <= {16'h0013,16'h1B00};  //power control 4
       //set  vdv3-0
    //delayms(200};
//////////////////////
//    1:  TFT_LUT_DATA <= {16'h0010,16'h0000}; //power control 1
      //set bt
//    1:  TFT_LUT_DATA <= {16'h0011,16'h0007}; //power control 2
      //set vrc2-0
    //delayms(50};
//   1:  TFT_LUT_DATA <= {16'h0012,16'h0000};  //power control 3
     //set pon vcmr=1,pson=0;set vrh3-0
    //delayms(50};
    16:  TFT_LUT_DATA <= {16'h0013,16'h0000};  //power control 4
       //set  vdv3-0
    //delayms(200};
    17:  TFT_LUT_DATA <= {16'h0029,16'h0011};  //power control 7:
    //delayms(50};

  //end power on
    18:  TFT_LUT_DATA <= {16'h0020,16'h0000};  // GRAM address set
     // horizontal address set

    19:  TFT_LUT_DATA <= {16'h0021,16'h0000};
//set gamma value
    20:  TFT_LUT_DATA <= {16'h0030,16'h0504};  // Gamma control (1)
    21:  TFT_LUT_DATA <= {16'h0031,16'h0703};  // Gamma control (2)
    22:  TFT_LUT_DATA <= {16'h0032,16'h0702};  // Gamma control (3)
    23:  TFT_LUT_DATA <= {16'h0035,16'h0101};  // Gamma control (6)
    24:  TFT_LUT_DATA <= {16'h0036,16'h0a1F};  // Gamma control (7)
    25:  TFT_LUT_DATA <= {16'h0037,16'h0504};  // Gamma control (8)
    26:  TFT_LUT_DATA <= {16'h0038,16'h0003};  // Gamma control (9)
    27:  TFT_LUT_DATA <= {16'h0039,16'h0706};  // Gamma control (10)
    28:  TFT_LUT_DATA <= {16'h003C,16'h0707};  // Gamma control (11)
    29:  TFT_LUT_DATA <= {16'h003D,16'h091f};  // Gamma control (12)

//SET GRAM AREA

    30:  TFT_LUT_DATA <= {16'h0050,16'h0000};  //horizontal address start position
    31:  TFT_LUT_DATA <= {16'h0051,16'h00EF};  //horizontal address end position
    32:  TFT_LUT_DATA <= {16'h0052,16'h0000};  //vertical address start position
    33:  TFT_LUT_DATA <= {16'h0053,16'h013F};  //vertical address end position
    34:  TFT_LUT_DATA <= {16'h0060,16'h2700};  //driver output control
    35:  TFT_LUT_DATA <= {16'h0061,16'h0001};  //base image display control
    36:  TFT_LUT_DATA <= {16'h006A,16'h0000};  //vertical scroll control
//Partial displsy control
    37:  TFT_LUT_DATA <= {16'h0076,16'h00d0};

    38:  TFT_LUT_DATA <= {16'h0080,16'h0000}; //partial image 1 display position

    39:  TFT_LUT_DATA <= {16'h0081,16'h0000};
    40:  TFT_LUT_DATA <= {16'h0082,16'h0000};
    41:  TFT_LUT_DATA <= {16'h0083,16'h0000};

    42:  TFT_LUT_DATA <= {16'h0084,16'h0000};
    43:  TFT_LUT_DATA <= {16'h0085,16'h0000};
//panel  interface control
    44:  TFT_LUT_DATA <= {16'h0090,16'h0010};

    45:  TFT_LUT_DATA <= {16'h0092,16'h0600};

    46:  TFT_LUT_DATA <= {16'h0093,16'h0003};

    47:  TFT_LUT_DATA <= {16'h0095,16'h0110};
    48:  TFT_LUT_DATA <= {16'h0097,16'h0000};
    49:  TFT_LUT_DATA <= {16'h0098,16'h0000};
//display on
    50:  TFT_LUT_DATA <= {16'h0007,16'h0173};//1:  TFT_LUT_DATA <= {16'h0007,16'h0173};
  //  delayms(20};
//   delayms(50};
//    IOWR_ALTERA_AVALON_PIO_DATA(LCD_CS_BASE,1};  //关闭片选使能
/////设置显示窗口
/*

    LCD_Write_COM(0x0020);LCD_Write_DATA(0);    //设置X坐标位置
    LCD_Write_COM(0x0021);LCD_Write_DATA(0);   //设置Y坐标位置
    LCD_Write_COM(0x0050);LCD_Write_DATA(0);   //开始X
    LCD_Write_COM(0x0052);LCD_Write_DATA(0);    //开始Y
    LCD_Write_COM(0x0051);LCD_Write_DATA(239);   //结束X
    LCD_Write_COM(0x0053);LCD_Write_DATA(319);   //结束Y
         */

         51:  TFT_LUT_DATA <= {16'h0020,16'h0000};
         52:  TFT_LUT_DATA <= {16'h0021,16'h0000};
         53:  TFT_LUT_DATA <= {16'h0050,16'h0000};
         54:  TFT_LUT_DATA <= {16'h0052,16'h0000};
         55:  TFT_LUT_DATA <= {16'h0051,16'h00EF};
         56:  TFT_LUT_DATA <= {16'h0053,16'h013F};
         default: TFT_LUT_DATA <= {16'h0000,16'hffff};  //oscillation control
         endcase
end

endmodule

网友A:
怒顶,硬核实现就是好啊。。。我用C还搞半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怒顶,硬核实现就是好啊。。。我用C还搞半天呢

你半天搞定C初始化,这个可是花了一个礼拜。。。。

网友(2014-02-25):
这个 东西还是很不错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