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硬件,WP与android系统速度测试对比,WP明显不吃硬件。

楼主(2013-11-29):
同样的硬件,WP与android系统速度测试对比,WP明显不吃硬件。应用软件速度快很多。
http://v.zol.com.cn/video164838.html

实际应用的时候,后台任务往往不能被及时关闭,那么WP的后台管理方式比android就快更多了。

网友:
单任务跟多任务不好对比

网友:
wp得跟苹果比,跟安卓比不着

网友:
微软埋汰了这么好的硬件

网友A:
WP应该是WINCE的内核吧,WINCE的是实时的,对于和苹果比,鹿死谁手未知

网友:
普通消费者是看同价位还是看同配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P应该是WINCE的内核吧,WINCE的是实时的,对于和苹果比,鹿死谁手未知

这位兄台多久没留意过WP了?网上随便一聊都在说WP8用的WinNT内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位兄台多久没留意过WP了?网上随便一聊都在说WP8用的WinNT内核

呵呵,M$不管是CE也好,还是WP也好,都是精简的WIN32内核,只不过Bootloader被编译成跟各个CPU相关的部分,跟Linux一样,有N个分支,但是显然靠M$一家不可能兼容所有设备,而Android是免费的(注意免费)所以厂商自然愿意去移植Android而不是WP了。如果M$开源了,谁死还不一定呢。

网友:
wp谁用谁知道,根本是很烂,我刚从wp系统中解放出来,爽多了

网友:
价格<1K,只有WP,安卓可以选择

网友:
wp优化好  and兼容好速度慢

网友C:
视频看了。感觉没啥可比性。安卓版的app很多都有启动动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视频看了。感觉没啥可比性。安卓版的app很多都有启动动画的。

这么说来android更不能用了,就像你去超市排队买东西,明明前面只有一个客人了,可是为了做宣传,非要在你前面再加2个客人,你能干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来android更不能用了,就像你去超市排队买东西,明明前面只有一个客人了,可是为了做宣传,非要在 ...

那WP低端机也不能用了,因为切换应用会容易出现“正在恢复”,而android一般都是秒切。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WP低端机也不能用了,因为切换应用会容易出现“正在恢复”,而android一般都是秒切。 ...

我刚才还真试了一下lumia520,从微信切换到百度地图也是秒切呀,反之亦然。要不要也搞段视频给你看看。

网友:
我感觉wp蛮好用的
拿来就用,现在不大喜欢折腾了

网友:
有什么机推荐 800左右的 和2000左右的

网友E:
同样的硬件,μCOS II与WP系统速度测试对比,μCOS II明显不吃硬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同样的硬件,μCOS II与WP系统速度测试对比,μCOS II明显不吃硬件。

哈哈,就是!基本的功能不好用,流畅有个毛用!

同样配置...........    同等价格,安卓的配置要完爆WP吧!

受过wp其害的人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就是!基本的功能不好用,流畅有个毛用!

同样配置...........    同等价格,安卓的配置要完爆WP ...

岂止完爆,简直就是爆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哈哈,就是!基本的功能不好用,流畅有个毛用!

同样配置...........    同等价格,安卓的配置要完爆WP ...

真是在理。我也是深受其害。。。换了手机,里面的资料都弄不出来,无线后悔使用wp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刚才还真试了一下lumia520,从微信切换到百度地图也是秒切呀,反之亦然。要不要也搞段视频给你看看。 ...

刚入手了920,新机刚装了个微信,微信切换会出现“正在恢复”

网友I:
废话,一个跑了linux还跑个虚拟机,再跑JAVA,另一个直接本地系统

网友J:
引用 网友G:
真是在理。我也是深受其害。。。换了手机,里面的资料都弄不出来,无线后悔使用wp ...

很好搞出来的啊,你把同步开开就行了,而且有u盘模式的

网友:
不然怎么促进手机更新换代

网友:
引用 网友I:
废话,一个跑了linux还跑个虚拟机,再跑JAVA,另一个直接本地系统

就是,非常浅显的认知,不过,也太蛋疼了,要不是linux的协议问题,苹果WP会死的更惨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很好搞出来的啊,你把同步开开就行了,而且有u盘模式的

你有办法把里面的短信给我搞出来吗?除了一条条转发出来,垃圾的wp系统就搞不出来。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刚入手了920,新机刚装了个微信,微信切换会出现“正在恢复”

我之前用的520也是正在恢复时间非常长。还有短信无法导出来的,这个以后换手机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你有办法把里面的短信给我搞出来吗?除了一条条转发出来,垃圾的wp系统就搞不出来。 ...

设置 备份,可以把短信备份到云里的啊,刚刚查了下,好像不能电脑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设置 备份,可以把短信备份到云里的啊,刚刚查了下,好像不能电脑看的 ...

不能查看的,备份到哪去了都不知道,也不让看,换个其他系统的手机,就搞不出来了。微软真是坑爹啊。

网友:
安卓占用内存太大,感觉手机总是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WP应该是WINCE的内核吧,WINCE的是实时的,对于和苹果比,鹿死谁手未知

WP7是CE的内核
WP8是NT的内核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之前用的520也是正在恢复时间非常长。还有短信无法导出来的,这个以后换手机的时候要注意。。 ...

直接备份到shkdrive

网友:
native 代码与虚拟机 性能没法比,除非做支持java的Cpu

网友G:
引用 网友K:
直接备份到shkdrive

备份了只是在微软的服务器上,不能查看,不能导出有个毛用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G:
备份了只是在微软的服务器上,不能查看,不能导出有个毛用啊

感觉你口气很拽啊~

谁告诉你skydrive不能查看备份的短信?谁告诉你不能下载到本地?

因为你不知道,然后在那唧唧歪歪,有着心思,还不如baidu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废话,一个跑了linux还跑个虚拟机,再跑JAVA,另一个直接本地系统

没搞过wp的开发,但是我想wp上的应用主要的也不是本地应用,中间多半还隔了类似.Net的托管层,跟java其实没啥两样,再者wp的很多应用实际上是web应用加了个壳

网友G:
引用 网友K:
感觉你口气很拽啊~

谁告诉你skydrive不能查看备份的短信?谁告诉你不能下载到本地?

我当然是使用过的,你能查看到shydrive的短信?你要是没用过就别瞎说啊,我那么讨厌wp,实在是被他坑惨了。谁用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K:
感觉你口气很拽啊~

谁告诉你skydrive不能查看备份的短信?谁告诉你不能下载到本地?

能试的我都试过了,你以为我不会百度嘛,你要是不知道就别在这瞎扯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当然是使用过的,你能查看到shydrive的短信?你要是没用过就别瞎说啊,我那么讨厌wp,实在是被他坑惨了 ...

Lumia620笑而不语

网友:
400Mhz+256就能winxp,你说了?

网友:
万花筒还不会用,干什么用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没搞过wp的开发,但是我想wp上的应用主要的也不是本地应用,中间多半还隔了类似.Net的托管层,跟java其实 ...

或许吧,我也没搞过,但我感觉不会太多.net毕竟安卓的JAVA人才库远大于.net,WP估计还是c/c++居多,但我不保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或许吧,我也没搞过,但我感觉不会太多.net毕竟安卓的JAVA人才库远大于.net,WP估计还是c/c++居多,但我 ...

.net就是为了降低开发难度和提高应用的移植性来的,c/c++坑太多了,而且那个开发效率,简直不用说了,ios不了解,但是现在其他几乎所有的移动平台都在大量使用描述性语言,C#,java在这种情况下都算是底层语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