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430 5.3 驱动安装问题

楼主(2013-11-29):
我的电脑是win7 笔记本, 装的iar for msp430 5.3    ,仿真器是利达尔LSD-FET430UIF ,USB转JTAG的。
当我把仿真器插上电脑时,端口如下显示

IAR里是这样设置的

电机DEBUGGER时,会出现这个,

是为什么呢?求解决问题

楼主:
求知道的人帮一下忙,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利尔达读懂里面有个说明,TXT格式的,按照说明看看能不能处理
2. 手动安装驱动,应该要安装两个驱动,先 ...

好的,我试试啊

网友B:
最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C:
我也碰到了,没解决。淘宝上的仿真器坑人,兼容性太差了。

楼主:
我最近解决了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用。。。下面是介绍:
1.如图
在IAR for430  中关于仿真器的相关选项要选对,这个,买仿真器时的说明文档里都有

2.
在这里的选项中,outfile的后缀名若是改为txt格式的,则是为了BSL下载使用的,但是若是为了仿真,就要改为.d43的后缀名,后者,新建一个工程,打开这个选项,会发现它的初始默认设置,就这样不用动。

3.安装驱动,我是遇到了无法找到驱动文件的问题,于是打开了驱动精灵,自动扫描,安装好驱动,但是还是不能用。。。

4.于是,在驱动精灵下的 驱动程序 》驱动微调 下,选中那个安装过的驱动程序,FET...什么的,再点安装,然后,行了。。。查看端口,里面的感叹号也没了

大家可以试试,由于仿真器不再我手里了,所以后面的设置没法截图,一直感谢论坛各位大神的支教,所以写下自己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

看看我的介绍,最近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碰到了,没解决。淘宝上的仿真器坑人,兼容性太差了。

看看我的介绍,最近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看看我的介绍,最近解决了。

嗯,请问装过win7 64位系统吗?或者说你介绍中所用的仿真器支持64位的win7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请问装过win7 64位系统吗?或者说你介绍中所用的仿真器支持64位的win7系统吗? ...

是64位的

网友:
估计又是驱动签名验证机制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