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个显卡

楼主(2013-11-29):
计算机系统
电脑          技嘉[GIGABYTE] G41MT-D3P 台式机
操作系统          Windows 7 Ultimate(32 bit / SP1)
DirectX版本          11.0(4.09.00.0904)
IE版本          10(10.0.9200.16736)

电脑
处理器          奔腾(Pentium) Dual-Core CPU E5800 3.20GHz
主板          技嘉 G41MT-D3P(Intel G41)
内存          2 GB(金士顿 DDR3 SDRAM 1333MHZ)
硬盘          西部数据 320 GB
显卡          Intel(R) G41 Express Chipset(782 MB)
显示器          冠捷 18.5 英寸(936W)
网卡          Qualcomm Atheros AR8151 PCI-E 千兆Ethernet 网卡(NDIS 6.20)
声卡          威盛高清声卡

电脑配置如上,有无必要配置个显卡,配什么样的,二手的也行
运行电工常用软件及ps/coreldraw

网友A:
加个4G内存, 配个HD7750显卡

网友:
我也在找一块合适的显卡,关键是支持3屏显示,并且低功耗,因为不玩游戏.什么3d啊,游戏性能啊不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4G内存, 配个HD7750显卡

买了迪兰HD7750发现不支持DVI转VGA,无法用双屏,内存先是买的金士顿DDR3 1600 4G,发现开不了机,官网一查发现主板只支持1333(oc),又换了根金士顿DDR3 1333 4G,还是开不了机。
郁闷了,显卡准备换MS-HD7750,内存条还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B:
GTX650也可以  为何无法开机?  主机的蜂鸣器如何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买了迪兰HD7750发现不支持DVI转VGA,无法用双屏,内存先是买的金士顿DDR3 1600 4G,发现开不了机,官网一 ...

  买根DP转VGA线,内存装好后,拔电池,让BIOS检测默认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GTX650也可以  为何无法开机?  主机的蜂鸣器如何响的?

估计是内存条不兼容,开机连BIOS都进不了,技嘉网站上查了这款主板支持的内存条,测试过的只有三星的4G,其它的都是1G2G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根DP转VGA线,内存装好后,拔电池,让BIOS检测默认时序

DP转VGA线太贵了,

网友:
775平台没必要这样折腾了,买个1G2G的二手内存,买个100多的HD4830就行了,支持一个DVI,一个VGA。

网友:
技嘉有win7下升级BIOS软件,升级下BIOS应该就可以支持4G了,先插单根4G试试,不要混插

网友:
G41属于4年以前的了,记得大一配的还是G31……    不准备直接升级到7系8系主板吗? 上面有人说4830不错,我也支持,不过不知道电源够不

网友:
  4系列真心不建议了,功耗大,不支持DX11,很多加速都是基于DX11的,二手的买5750或者5770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迪兰HD7750发现不支持DVI转VGA,无法用双屏,内存先是买的金士顿DDR3 1600 4G,发现开不了机,官网一 ...

换完内存条,给BIOS放一下电,有可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