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S加速度运行视频--高清

楼主(2013-11-29):
步进电机S加速度运行,欢迎拍砖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xNTM1MDI0.html

网友A:
什么驱动器~~怎么电机声音那么大~~目测在300RPM左右~~启停很快~~感觉冲击很大~~~要是我们设备这样用,估计跑得找不到方向了~~光听声音就不过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驱动器~~怎么电机声音那么大~~目测在300RPM左右~~启停很快~~感觉冲击很大~~~要是我们设备这样用,估计 ...

谢谢拍砖哈,驱动是自己做的,视频中设置为32细分,最高转速为 549.5 RPM,输入脉冲最高频率为58.62KHz,步进电机确实不是很好,拆出来过,已有点失磁了。因为是空载,所以电流衰减调得比较大,不然比较容易在谐振区卡住。电源电压是19V。
对了,关于声音,应该不算大,因为手机拍的,靠得很近。这个声音主要是电流衰减的高频声,可以调衰减调掉哈。

网友B:
我以前做过步进电机感觉加速都是连续的,你这个怎么一下一下的,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做过步进电机感觉加速都是连续的,你这个怎么一下一下的,怎么回事??? ...

在测试 S 曲线加减速咯哈

网友:
什么是S曲线??

楼主:
就是边加速度不为0的变速运行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边加速度不为0的变速运行咯

但是你这一停一停的,显然不满足加速度不为零啊。。。。。

   加速度不为零的话,速度应该一直加快才对啊???

网友C:
楼主做的不错,请教一下,您这个是单纯的速度加上去再减速到停止吗?有没有指定脉冲个数的S型减速停止?

网友:
哎呀..........
上面几层楼,头像都是S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你这一停一停的,显然不满足加速度不为零啊。。。。。

   加速度不为零的话,速度应该 ...

加速度与变加速度都可以为负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做的不错,请教一下,您这个是单纯的速度加上去再减速到停止吗?有没有指定脉冲个数的S型减速停止? ...

因为S形运行有很多种情况,有四段,五段,七段等情况,我做的是四段或者五段,不过没有做成通用的函数,最高速度可以小范围调整,脉冲数可以设定,但脉冲数必须大于两倍加速过程所需要的脉冲数。

网友:
指定的脉冲数走完,速度能正好减到起始速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拍砖哈,驱动是自己做的,视频中设置为32细分,最高转速为 549.5 RPM,输入脉冲最高频率为58.62KHz, ...

哈哈,我听力还是不错的么,听转动声音就觉得是500~600RPM了,这几年声音没白听:)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为S形运行有很多种情况,有四段,五段,七段等情况,我做的是四段或者五段,不过没有做成通用的函数, ...

这个可以做个判断的,要是脉冲数不够,加速和减速脉冲均分好了,不要加到最高速,能加几步算几步:)

网友:
楼主,这个用到是什么方案,我用Fpga 做梯形加速,S型的,有算法,但是太耗容量了,且需要主控MCU支持,我就没做S了。不过你这个看不出加速效果。你用逻辑分析仪 看看脉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做个判断的,要是脉冲数不够,加速和减速脉冲均分好了,不要加到最高速,能加几步算几步:) ...

嗯,可以这样做哈。

网友:
看起来好像有抖动

网友:
上测试代码,测试电路

楼主:
做成这样的函数
void Stepr_run(
uint8_t Direction,//方向
uint8_t Max_peed//最大速度
,uint32_t Step_num//运行步数
);不过使能S曲线的最小步数位8000步,若小于8000步,则不使能S曲线。在S曲线下,速度只能从0-255的级数调整,对应的速度为135.9rpm-625.3rpm。步数可以精确运行。

代码不完善,不好意思献丑哈。若有人顶得我脸皮越来越厚了,就献丑哈。

网友:
在公司里面,视频被屏蔽了,晚上回去慢慢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成这样的函数
void Stepr_run(
uint8_t Direction,//方向

指定脉冲数的刹车效果如何?能脉冲数走完,正好减速到起始速度不?

网友(2014-01-17):
看楼主控制的那么灵巧,非常羡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