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原创] 使用CH340G自制USB-232转换

楼主(2013-11-29):
由于笔记本更新,现在新买的笔记本真心没有串口,只能USB/PCI 转接。

之前做过用 PL2303HX 的,但到了 WIN8(x64) 系统下各种跑偏,说是什么盗版芯片不支持最新驱动(汗啊,我¥15大洋一片的还盗版)。
而且SSOP28的封装根本没法维护,坏了就拜拜了只能换板,连个修的可能都没有。

前阵子偶然间看到了 CH340G,这个SOP16的小芯片,外形和贴片的 MAX232 一样样的,并且最高支持 >115.2kbps 的速率,打算一探究竟。
遂找了些资料,画板,焊接,调试成功,特来分享下。

分析了手头若干转接线,大致上有这么几种坏法:

1. 牛屎芯片,这个不做评论;
2. PL2303HX + MAX232国产大芯片,最后MAX232闩锁至冒烟;
3. USB线生锈拗断(为减成本,USB线在电路板一侧是焊接,很容易挂掉);

另外也有几个不足:

1. 标准PC串口 2-RXD, 3-TXD,有些厂商反过来,有些交叉线反过来....因此要求可设置;
2. 木有指示灯,或者指示灯影响通信(占电流,高速时不给力)....因此要求有可断开的指示灯;
3. 木有TTL端输出,这个加排针吧
4. 不好修,这个全用直插,芯片要求可更换

基于这些蛋疼的考虑,就有了如下的作品,输入是B口(打印机的磁环线超好用),输出是DB9M(可直接插DB9F):

先是PROTEUS 设计的原理和布线,后经AD10转成PCB供打样:

TB上¥18半工艺打样还行,就是这个沉锡巨难焊,每次都要烧出铜来才浸润:

TB上¥0.2一片的SOP转接板(因为我要所有易损零件可更换,因此做成插接形式):

TI的 TRS232EI (国产MAX232有阴影,闩锁效应太平常了):

输出端的六角柱拆掉了,换成螺丝,方便直接插 DB9F 母座:

整机效果(SOP16实在不想慢慢焊了,最后就拿吸锡带搞了):

最后整机 256000bps 测试很给力,上限是多少没测,串口助手里没再多给选项。回来用 MSCOMM 测测看。

后级:CH340G用的人不多,大概也就是为什么假的不多的原因吧。趁此机会先多买几片屯着,等将来木有好的了慢慢出手...

附上 CH340G 的官方驱动,我 WIN8 (x64) 用着很爽,其他系统没来及测:

-------------------------------------------------------------------------------------- 没了... ------------------

网友A:
沙发。usb转串口,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啊

网友B:
如果同一台电脑,装了CH340驱动,又装了CH341驱动,会冲突。

网友C:
买一条 ch340转232线。。。。8¥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usb转串口,不知道实际效果如何啊

现在看来CH340G真的是很不错的片子,长时间工作在115.2kbps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同一台电脑,装了CH340驱动,又装了CH341驱动,会冲突。

WCH公司还干这事...

不过至少支持了 x64 系统,这个还是让我很欣慰的。比起PL2303HX好多了,¥20一片的在驱动上还不支持x64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条 ch340转232线。。。。8¥不到

用烧了无数个此类的线:¥20以内的都有烧过,分析原因:

1. 牛屎芯片,这个稍微有点ESD,或串口先上电就废了
2. 后级国产MAX232,这个遇到过一次,闩锁以致自宫
3. USB线自行拗断

之前公司项目用¥20一根的,后来各种不稳定,改用了¥80一根的FT232RL才好使。
果然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网友D(2014-09-17):
收藏,手上正好有这么个电路

网友E(2014-11-05):
你好,看到你做的东西很不错,有没有剩余的板子!出售的话,联系我 QQ:942165166

网友F:
确实很票亮的DIY。板子18元打样?

网友G:
单位用USB转串口用得厉害,看到此题,学习下,自己做点,看看好不好用。

网友H:
我们这边新做的装换器也是这个方案
价格不贵 基本耐操
232用ti的不贵 各种乱插也不会坏 国产的反正不能用
lz手工的方案还是尺寸大了一些
批量做起来现在也很便宜了完全可以把尺寸做小
既可以随身携带 插电脑上也小不碍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藏,手上正好有这么个电路

感谢捧场啊:)

CH340G最近用的比较多,最可贵的是同一个PC上可以插多个,相互不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看到你做的东西很不错,有没有剩余的板子!出售的话,联系我 QQ:942165166 ...

不好意思好久没来论坛了。

半工艺打样的版本已经做完了,两套PCB成了限量版。后来拿去打样了PCB版本的,这个有剩余。

今天发个贴写一下v2.0版本的转换器,前阵子实在太忙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4379-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确实很票亮的DIY。板子18元打样?

是啊,¥8两块,邮费¥10,就是这么个节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位用USB转串口用得厉害,看到此题,学习下,自己做点,看看好不好用。

CH340G是我试过比较好用的了,表现在:

1. 单CH340G长时间高波特率(115.2kbps)工作,不掉线、不丢数据;
2. 多CH340G同时同PC工作,相互不影响;
3. 工作时强行拔掉,不会造成系统崩溃等等(对比PL2303);
4. 支持DTR/DSR/RTS/CTS信号,可以用来实现低速I/O(实测在MSCOMM控制下,可以达到10k);
5. 抗造:做的这些板子,至今稳定工作

网友:
做的漂亮,前段时间淘宝5元一个买了两个+6元邮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这边新做的装换器也是这个方案
价格不贵 基本耐操
232用ti的不贵 各种乱插也不会坏 国产的反正不能用

最新给人做的AVR的USB通信,就是市场上买的CH340G,没有MAX232转换,直接TTL走起,大小只有常见U盘一样。

不过还是感觉这种板子就得用给力的插件(比如这种直插的USB,比贴片好太多),插两天断了或者掉了真心不爽。有外壳神马的就另说了。

P.S. 实验室前两天运回一个设备,给甲方升级改装,路上硬是把 PC104 主机的 SATA 口插座(贴片)震掉了,两侧固定片直接扯断,焊盘都废了。
虽然SATA线比较硬,可能是应力作用,但看来贴片的就这个不好,机械强度有待提升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新给人做的AVR的USB通信,就是市场上买的CH340G,没有MAX232转换,直接TTL走起,大小只有常见U盘一样。 ...

usb接口一定要通孔直插的
不然两下就搞坏

你那个sata有点太过了把,那么多脚呢
应该是撞坏的

网友:
好帅气啊!

网友(2015-10-11):
340感觉就是好用,两个一起用没干扰

网友(2016-02-22):
我做的仿真器就是用340G连电脑,价格偏宜,稳定

网友I(2016-06-02):
谢谢楼主。我也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谢谢楼主。我也做一个

目前感觉还是 CH340G 比较好用,连山寨的牛屎线也开始用这个内核了

网友J(2016-12-12):
楼主是手工制板吗?感觉像是手工板,说真的看着真的非常精致!赞楼主手工!希望能再接再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是手工制板吗?感觉像是手工板,说真的看着真的非常精致!赞楼主手工!希望能再接再励啊~ ...

手工板不敢讲,这个就是某宝的半工艺打样来的:)

以前在的实验室有转印机,可以搞一搞;现在只能打样。

网友J:
引用 楼主:
手工板不敢讲,这个就是某宝的半工艺打样来的:)

以前在的实验室有转印机,可以搞一搞;现在只能打样。 ...

哦?“某宝的半工艺打样”是指光刻蚀菲林纸吗?还是像华强PCB那样,你发CAM图纸过去,淘宝店家给你把PCB板发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J:
哦?“某宝的半工艺打样”是指光刻蚀菲林纸吗?还是像华强PCB那样,你发CAM图纸过去,淘宝店家给你把PCB ...

菲林腐蚀+数控钻孔的,直接发pcb 文件,电路板就寄回来了

一般48小时内就发货

网友K:
引用 楼主:
菲林腐蚀+数控钻孔的,直接发pcb 文件,电路板就寄回来了

一般48小时内就发货 ...

支持DTR/DSR/RTS/CTS信号,可以用来实现低速I/O(实测在MSCOMM控制下,可以达到10k)
低速I/O怎么实现的?MSCOMM如何设置?

网友L:
买FT232的成品线吧,工具类的还是不要自己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支持DTR/DSR/RTS/CTS信号,可以用来实现低速I/O(实测在MSCOMM控制下,可以达到10k)
低速I/O怎么实现的 ...

用 get/set_DTRHolding 之类的方法就有了,输出的就是 set,输入的就是 get

用 VS 自带的 ActiveX 测试容器就可以看到这些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L:
买FT232的成品线吧,工具类的还是不要自己做了。

都是自己玩的,买来的线总坏,就有了这么些东西。

CH340G 用到现在几十种不同的系统,都还算稳定。不过工业现场就算了,那种最好还是别扯 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 get/set_DTRHolding 之类的方法就有了,输出的就是 set,输入的就是 get

用 VS 自带的 ActiveX 测试 ...

谢谢,俺用CVI做上位机,ComSetEscape()可实现RTS和DTR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