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电源申请退款

楼主(2013-11-30):
阿莫,我申请退款时 提醒我发短信确认的手机号 和 订单的手机号不一样。

订单是1年前的,当时上学中,现在毕业了 那个手机号 已经不用了。
不知道怎么确认、退款信息。

网友A:
可惜了,我订了两台,现在买了一台菊水PAN35-20A先用着,我依然在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几乎全新的菊水pan110-05a.

我在某宝上看到你的这台订单了。你真是幸运!我是1200元买的PAN35-20A,成色还非常差,电源开关断过,底座变形,里面好多灰。不过看到里面的做工和设计就能安慰一下了。现在的问题是风扇噪音大,一开机就来了,还有那个调压电感一带负载噪音也来了。我这台是用大电感加大容开关方式预稳,后面线性,压差有8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台什么故障也没有,满负荷700W长时间工作,电源竟然是冰冷的。

风扇转着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惜了,我订了两台,现在买了一台菊水PAN35-20A先用着,我依然在等

请问老兄这台PAN35-20A是多钱入手的?能否给个买家的链接?多谢!

网友:
貌似不错的电源哦 在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老兄这台PAN35-20A是多钱入手的?能否给个买家的链接?多谢!

我买的这个卖家不老实,买的时候故意不说开关断过,底座变形导致散热器固定螺栓开裂,只是说外观刮花,他的地址我就不给你了,你想要直接上淘宝搜索吧,成色好的近2000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重的电源,碰到不老实卖家,的确倒霉。

看来我得换个静音风扇了。确实倒霉,但退了可惜,卖家最后是退了200元。我也是注重实用也就没计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这个卖家不老实,买的时候故意不说开关断过,底座变形导致散热器固定螺栓开裂,只是说外观刮花,他 ...

多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源原装110输入的,店家改成了220输入。

但我买之前的沟通店家撒谎了,说原装就是220。

店家也是个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源原装110输入的,店家改成了220输入。

但我买之前的沟通店家撒谎了,说原装就是220。

我的被改成230V输入了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page=1#pid7420949,110V风扇是可以接在原变压器上继续用的。也许我的风扇有噪音,可能是要上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