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M发射机和接收机对码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3-11-30):
PPM编解码还好理解, 我想问下, RC遥控和接收机的对码工作在程序上是如何完成的呢? 如何保证一个接收机仅和对上码的发射机通讯?  要是有多个发射机,都是PPM信号,接收机是如何选择性地仅接收对应发射机信号而忽略其它发射机的?

网友:
不能对码,ppm的一般是调制在fm上面,一一对应是靠频率,同一频率有2个发射机就会严重干扰,玩航模的一般会挂识别飘带表明自己的频率,或者问别人的频率,确保没有相同的才用,以防止互相干扰。

网友:
ppm编码跟射频对码不是一回事
目前射频的基本都改成2.4g的了,发射时候是数字包
对码模式就是发射机的唯一ID广播出去,接收机接收到把这个ID保存起来
以后只有接收到这个ID的包才解码,再转换为ppm编码输出,其他的丢弃
这样就不会乱了
当然,还有其他的抗干扰措施,比如跳频,扩频等。

网友:
只有数字通讯的才有对码的问题,对码主要是设置识别ID和调频序列。
传统的FM遥控器只是靠频率选择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

楼主:
哦.那么像目前模友中常见的2.4G遥控器,例如futaba T8FG,都是数字遥控罗?  它与接收机之间的无线通讯,类似wifi信号(或者其实就是数传),而不是PPM编码信号-----根本不需要ppm信号,接收机收到数字信号后在对应的通道输出pwm信号控制舵机马达就可以了?
然后,如果是传统的ppm编码的遥控器,就是不可避免地会被串扰的?-----因为是ppm编码,很容易就能用接收模块+单片机捕获它的发射波形,进而可以编程做出一模一样的发射机,------把别人的飞机开走?

网友(2014-01-05):
PPM只是编码解码方式,对码是收发设备要处理的,

网友:
看了楼上众多回复,多谢大家无私分享。

网友(2014-08-29):
买的一个成品小四轴,2.4G发射接收,接收芯片就是24l01,应该是数据通过SPI直接输入到MCU了,解析后叠加在电机控制信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