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偏压的段码屏用 1/2偏压驱动问题

楼主(2013-11-30):
现在1/3偏压的段码屏用 1/2偏压方式驱动,却出现屏上的数字点不灭的情况,这种方式如何处理才能点灭它啊?

网友A:
1/3偏压屏好像不能用1/2方式驱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偏压屏好像不能用1/2方式驱动吧

亲测可以,楼主这种情况估计是时序不对吧

网友:
不是不熄灭,而是电压高导致的‘鬼影’,将驱动电压调低应该可以,1/3偏压是将驱动电压变为1/4,1/2偏压是变为1/3,调整驱动频率和电压,如果不能调整电压的,把供电电压降低些

网友:
你用的什么芯片驱动的 驱动的时候时钟调低一点

网友:
好奇你LCD上的COM端口也省不下来,为何非要变1/3为1/2呢?

楼主:
嗯,现在试下来可以,就是稍微有点鬼影

网友B:
你是不是使用的4路COM的LCD?如果是4路COM,就必须使用1/3偏压。还有,你可以问下LCD的供货商:阈值电压是多少,如果低于1/2偏压对应的电压,那肯定是点不灭的了!
对于1/4duty的LCD,一般偏压最好是1/3的,不要随意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不是使用的4路COM的LCD?如果是4路COM,就必须使用1/3偏压。还有,你可以问下LCD的供货商:阈值电压是 ...

恩,是4com的

网友B:
那就看LCD的阈值电压了,你可以和LCD供货商联系一下,如果低于1/2偏压,则不会点灭的!会一直亮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看LCD的阈值电压了,你可以和LCD供货商联系一下,如果低于1/2偏压,则不会点灭的!会一直亮着! ...

资料上写的1/4 DUTY , 1/3 BIAS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资料上写的1/4 DUTY , 1/3 BIAS

对,所以不要用1/2偏压,这是LCD特性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所以不要用1/2偏压,这是LCD特性决定的。

额,那谢谢啊

网友(2014-06-01):
有鬼影,去除的方法是 1/2偏压改为1/3偏压,你单片机必须要三态IO,再就是降低单片机电压到3V以下,你3.3V有鬼影,3V鬼影就消失

网友(2018-07-05):
大神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