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R表PCB,来求意见的

楼主(2013-11-30):
就差地线没有布,还有插座处需要定型!

网友:
看起来不简单啊!

网友:
测试频率多少?精度要求如何?要是精度不高还马马虎虎

网友:
有无原理图?上一个?

网友:
光给张PCB啥意思。

网友A:
用CPLD + NOR Flash + ADC做DDS合成正弦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CPLD + NOR Flash + ADC做DDS合成正弦波?

大师太厉害了,一看就出来,就一个错别字,应该是DAC;另外,检波也是利用DAC来做,想把稳定性和精度做上去

网友:
来个原理图啊

网友:
PDF下载不能啊

网友:
都不能下载吧……

网友:
LZ   下不了。。。。。。。。。。。。。。。。。。。。。。。。。。。。。。。。。图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