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电动独轮车的详细功能介绍。

楼主(2013-11-30):
求一份电动独轮车的详细功能介绍。电机多大功率,电池多上V,及功能...等等

网友:
额,这个也可以有么?

网友:
我也想知道,懂得的朋友说下。

网友(2014-01-25):
自平衡电动独轮车通过倒立摆系统原理(IPS:Inverted Pendulum System )来控制车体的前后平衡,使用者只需保持车体的左右平衡,即可轻松自如地使用。使用者把脚分别放在轮子两侧的折叠式踏板上以后,轻轻向前倾斜身体是前进,向后倾斜是减速,向左和向右倾斜身体是转弯。身体向前倾斜的越厉害,速度就越快,车内的一系列回旋装置确保它能很好地保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