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里面怎样软件仿真K60

楼主(2013-11-30):
我用KEIL MDK 软件仿真K60,但是执行任意一行代码,寄存器窗口中的个寄存器值永远都是0,代码是操作相应寄存器的但是寄存器无法改变,当碰到while循环判断寄存器的值因为寄存器的值一直是零,就卡在了那里。怎么办?

网友:
没用过Keil的软仿功能,不过建议你直接在硬件上调试代码,这样比较直接

网友(2014-01-07):
2楼正解,建议楼主直接使用硬件仿真。

网友:
使用软件仿真的话,你需要把一些由硬件自动完成的位等待去掉,譬如在起始代码中有一些等待时钟稳定下来的while(时钟稳定标志位){},所以程序就一直停留在类似的等待代码中了。所以为了去除这些影响,你可以把start{}里面的函数全部注释掉,然后直接跑main{};

网友(2014-05-09):
KEIL里面没有飞思卡尔的Debug DLL文件,所以不能用,4楼说的也只能仿真纯软件的东西,比如FFT算法之类的,但硬件的肯定是不行了!所以还是直接仿真吧,虽然程序大了之后在下载的时候浪费点时间,但仿真结果很准确!

网友(2015-02-26):
Keil. 还不支持。m4内核的软件仿真。